一个小问题,确没人懂,看来公差很难啊

楼主(2014-04-28):
4mm的薄片冲压的孔,,用两个铆钉连接,孔是4.5+/-0.05 ,铆钉是4.20+0.15/0。极限情况下孔是4.5-0.05=4.45mm,铆钉是4.20+0.15=4.35mm。中间差了0.1,生产上装配后有干涉不能移动。0.1只包含了尺寸公差,还有两个孔相对中心线的位置度,孔和铆钉的形状公差,铆钉变形是否要考虑,0.1mm不够,一般要放多少公差呢?

补充内容 (2014-4-28 15:09):
厚度弄错了,是0.4mm

补充内容 (2014-4-28 15:25):
大图在第二页

网友:
图片太小,看不清楚

网友:
图纸看上去有问题哦

网友(点评):
没问题吧,两个铆钉一个长片

网友:
看着像长槽孔

网友:
孔和孔之间的位置公差没有算进去

网友(点评):
恩,我试下

网友:
应该是把孔的圆柱度公差考虑进去,确保0.1mm够就行了吧,个人以为奥。不知道是不是,求大侠指导

网友:
1,铆钉连接孔配打为好;
2,螺钉连接0.1一般加大到2-3倍位置度大小。

网友:
标题有点吓人,却没有把工作情况说清楚。
帖子标题有错字,“确”应该是“却”。
帖子文字里的“4毫米薄片”也错了,按铆钉的工作直径长度,这个薄片的厚度只应该是0.4。
从图纸看来,好像是这个薄片通过两个铆钉装配在另一个工件上,然后薄片在长度方向能够有一点往返活动。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是对的,学习了

网友(点评):
想请教下大侠,我用极限法有0.1MM的间隙,铆接后还是有滑不动的现象,现在想改孔的尺寸,请问这样可行吗?

网友(点评):
应该是铆接时铆钉变形的问题。铆钉铆接是用来紧固被铆接件的,用在这种活动链接不是规范做法。可以试试在薄片和另一个工件之间垫一个厚0.1的薄片再铆接,铆接后再去除所垫薄片。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
在我们看来,铆钉0.1公差完全可以

网友:
图纸没有看懂,右上角的视图是表示什么

网友:
楼主你不会调图纸比例吗

网友(点评):
图没截好,下面有大图

网友:
铆钉长度上不够,极限0.5-0.05=0.45。所以不是外圆尺寸卡死,应该是厚度上卡死。

网友(点评):
跟长度没关系

网友:
这么惊世骇俗的标题
话说你那图画的是什么,那么小的截图。
是两个零件么?也每个说明什么的

网友(点评):
呵呵,疏忽了,伏枥大侠在前面帮我解释了。

网友(点评):
就是两个铆钉把这个长薄片连接到另一个零件上,可以拉动,但是现在卡住了有干涉。我在想是否需要考虑模具冲压的形状公差和两个孔相对于轴心线的位置度公差。孔是4.5的,铆钉是4.2的部分与孔接触

网友:
什么东东

网友(点评):
一个小机构,拉动这个长薄片实现功能,现在公差没分析好,可能铆钉和孔有干涉

网友:
孔的最大实体尺寸减去两倍的位置度公差再跟铆钉最大实体尺寸比

网友(点评):
好的,我试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