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5号钢齿轮轴的加工工艺问题

楼主(2014-04-28):
现要加工一齿轮轴,需要装夹外圆加工齿轮部分(滚齿),两端外圆的粗糙度分别为0.8和1.6,齿轮面粗糙度1.6,问:是要先磨外圆再滚齿还是要先滚齿再磨外圆??

网友:
貌似先磨

网友:
最好能附图,这样才能编排工艺。齿轮轴两端是否有中心孔?滚齿时定位和夹紧的基准怎样?是否需要热处理?

网友:
要靠外圆定位当然是先磨外圆,再滚齿,如果还要淬火的话,先粗磨外圆,再滚齿,淬火以后再精磨一下外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