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CrMo套选用刀具,求助

楼主(2014-04-28):
选用42CrMo,Φ180圆,锯后中间割孔;因活比较急,和对方技术协商后改工艺,不预先热处理,成品后中频表淬;现在中间孔都已经割好了,不做退火选用何种刀具加工?谢谢!

网友:
42CrMo这材料粘性大,发热大,猜想散热也不太好,以前在网上了解过这个材料的加工,未见好的推荐,

不知你预切割是否用火焰切割,是的话,表面还有硬化皮,更麻烦

以下刀片你试试,

YG813    硬度91   抗弯强度1600   自贡硬质合金有限公司,适合高温合金,不锈钢,材料通用型,口碑较好,但仿制品很多,更反应它是好货,一定要买原厂产的

YM201   硬度93    抗弯强度1600  株洲钻石硬质 合金有限公司,适合高温合金,不锈钢,材料通用型 ,诞生时间短,未看到口碑,但其参数对你的硬化皮有利

YW1     硬度91.5   抗弯强度1290   株洲钻石硬质  合金有限公司 ,适合不锈钢,材料 通用型  ,个人认为应有耐热能力,历史悠久成熟

价钱都便宜的,建议找贵的买,伪劣可能小,中国人的仿制,把外国人搞得走投无路,国内好货也走投无路,没回报,进步难,你去淘宝上买国外名牌刀片,好多我感觉天晓得

网上有调质能改善其加工性能的说法,也有反过来的说法,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