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机驱动机械手臂的伸缩不知道结构怎样设计

楼主(2014-04-28):
还望高手解答,急急急

网友A:
电机正反转旋转 转化成 手臂伸缩,首先 旋转运动转化为直线运动,手臂伸缩可以用齿轮 齿条机构。

网友B:
电动推杆

网友:
旋转运动变直线运动就是丝杠螺母副

网友:
还真不懂

网友:
上银有个电动推杆

网友:
齿轮齿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正反转旋转 转化成 手臂伸缩,首先 旋转运动转化为直线运动,手臂伸缩可以用齿轮 齿条机构。

能不能具体一点,不是特别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動缸~

电动缸贵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动推杆

电动推杆貌似还不错,价格不知怎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具体一点,不是特别懂

用左边的那种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动推杆貌似还不错,价格不知怎样

淘宝搜索一下

网友:
用传动带也可以的。

网友D:
用个电缸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个电缸试试吧

嗯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