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正天圆地方的钣金展开图

楼主(2014-04-28):
求一个正天圆地方的钣金展开图,已苦思一天,查过各种资料,无奈天资愚钝,实在不明白,就是照着网上的步骤也画不出来,有些描述不能理解,希望大侠能用CAD具体的画法完整介绍一下,不需要软件介绍,这个我自己也有,也不需要说用什么三维一会儿,多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其实很简单,就是解三角形,你自己想着怎么去求那天圆地方各条棱的实际长度,就应该能明白了。
如果你实在是“天资愚钝”,那就算有人手把手教你,怕是教你的人也无奈了。
楼主不如买包好烟,谦虚点去问问干这个的车间师傅,他们是怎么放样的,实际操作一把,你就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很简单,就是解三角形,你自己想着怎么去求那天圆地方各条棱的实际长度,就应该能明白了。
如果你实在 ...

首先感谢你的回答,其次我们车间的师傅也是按照我们一比一打出的样板去切割的,怎么去请教

网友B:
软件自动生成,不喜勿喷,哈哈

网友(点评):
楼主是要练算法,你这是投机取巧。 别人拳击比赛,你用枪怎么行,

网友(点评):
大侠这是什么软件啊,这么牛掰?

网友C:
楼主哪,找本说板金的书,一看就明白,步骤啥的多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你的回答,其次我们车间的师傅也是按照我们一比一打出的样板去切割的,怎么去请教

自己对照着展开图好好想想,那么多三角形,有哪些是一样的,有哪些三角形是可以通过空间几何解出来的?
如果简单的算法想不清楚,那就设定各点的坐标,这样你还解不出来,那你真要向你的高中数学老师反省了,
如果还是想不出来,那还是就如4楼那样,软件自动生成算了,哈哈

网友D:
有工夫就自己捉摸一下,就是高中几何,有分钟算完了,没必要含泪,

没工夫了,或者实在算不出,有‘钣金展开件计算’,买本书,按步骤计算一下,

这个没必要什么软件,有那工夫都算完了,

俺现在流行说法,必须‘三围’,否则就是‘落伍’,就做一个‘拉伸’,再‘抽壳’,抽完壳展开,就是那个图,打印出来就是了,有啥要流泪的,

网友(点评):
宁可哭也不动脑袋。宁可饿死也不努力。这就是老百姓。我佩服这恐怖的控制力。

网友:
4楼的展开做法就是正确的做法,我遇见过,也有详细的步骤。按4楼的方法做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自动生成,不喜勿喷,哈哈

软件有的,我知道结果,就像楼上说的,我要的是画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哪,找本说板金的书,一看就明白,步骤啥的多有。

有,但是都是通过计算,我意思是想通过画图,减少运算量

网友(点评):
楼主哪,你看了书没有,天园地方的画法是一个常规的画法。哪本说板金的书上多有。就是机械设计手册上也有说明。步骤。那用得着复杂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工夫就自己捉摸一下,就是高中几何,有分钟算完了,没必要含泪,

没工夫了,或者实在算不出,有‘钣金 ...

请大侠按着我的要求把图用CAD画出来以后再来说吧,到时我再接受你的批评,我不是没动脑子,可能真的像其他人说的很简单,我只是转不过弯来,这也是我到这里发帖子求助的原因,我来这里求助的原因,字打的再多,还不如实际点,说一下步骤,更能让我受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自动生成,不喜勿喷,哈哈

还有你这个软件生成的是错误的,你没有考虑到厚度,你自己再好好想想吧,这也是我不想太依赖软件的原因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但是都是通过计算,我意思是想通过画图,减少运算量

在第几卷第几页

网友:
金林钣金,下载就可

网友E:
手画都不会,还CAD,回家看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ws展开

感谢回复,不过我不需要SW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画都不会,还CAD,回家看书吧

你会种地吗,还学人家上网,回家吃饭去吧

网友:
直接用个软件不好了么,不晓得旺旺联系我吧yuanyuniao QQ544388791

网友:
有个钣金软件的

网友(2014-05-30):
斜圆锥展开图会画吧,CAD里俩视图,描点,算长度。

网友:
这么矮的天方地圆,,做出来不平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