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个液压马达可以实现串联回路吗?可以同步输出相同的扭矩吗?

楼主(2014-04-28):
5个液压马达可以实现串联回路吗?可以同步输出相同的扭矩吗?

网友A:
力矩不一定相同,取决于负载。转速可以接近或相同(没有泄漏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力矩不一定相同,取决于负载。转速可以接近或相同(没有泄漏的情况下)。

那泄漏可以忽略吗?或者加个补油泵溢流阀什么的来弥补泄漏吗?就如我上传图片的液压系统图(简图),可以实现5个齿轮箱或部件同步运动,并且有相同的转速吗?谢谢

网友A:
“补油泵溢流阀什么的”要闭环控制才能完全相同。单纯开环液压是不可靠同步的,要不采用机械传动。

网友:
马达并联加个机械同步装置不就行了么

网友(点评):
这个倒是没问题,但是机械同步可能布置不方便,要不直接采用机械传动得了。

网友:
多出口泵可以搞一个试试--相当于并联,串联的话泄露压降什么的输出肯定是不会完全一样的。还有4L说的也对,开环的话是不行的,闭环也不能确保完全一致。多出口泵可以搞一个试试--相当于并联,有见过他们用这个搞同步顶升的

网友(点评):
多出口泵并联也不能保持完全一致。同步顶升应该是有限行程的吧,这个问题不大。可是想液压马达这些无限转角的要完全同步,必须闭环,况且马达之间还有容积偏差会造成转速不一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油泵溢流阀什么的”要闭环控制才能完全相同。单纯开环液压是不可靠同步的,要不采用机械传动。

但是,我仿真了一下,结果还是一致的,差也差不多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仿真了一下,结果还是一致的,差也差不多少啊

是开环的吗?你的模型考虑了泄漏和马达的容积偏差了没有?还有用在什么地方?如果转角是有限的话就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仿真了一下,结果还是一致的,差也差不多少啊

马达有泄漏,还有力矩你怎么保证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油泵溢流阀什么的”要闭环控制才能完全相同。单纯开环液压是不可靠同步的,要不采用机械传动。

就是想将机械传动改为液压传动,所以,我在考虑可不可行,我画了个简单的液压系统图,大家看看有问题吗?

网友(点评):
转速接近相等,严格同步是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想将机械传动改为液压传动,所以,我在考虑可不可行,我画了个简单的液压系统图,大家看看有问题吗?

但是,我发现,仿真结果输出的转速没有达到我想要得到的转速呢,我让每个马达都输出450r/min,功率为15KW,然后选了一个功率为75KW的液压泵,系统压力为16Mpa,结果输出的转速是一致了,却只有120r/min,想不明白为什么?难道是哪里设置错了,还是我的参数分配的不正确?大神,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想将机械传动改为液压传动,所以,我在考虑可不可行,我画了个简单的液压系统图,大家看看有问题吗?

并联各油马达进油口加装节流阀用以调整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联各油马达进油口加装节流阀用以调整同步

那我的这种办法可以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