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传动中,最耐磨的是哪个类型的传动?

楼主(2014-04-28):
各位朋友,小生想问:所有传动中,最耐磨的是哪个类型的传动?提高传动机构的耐磨性有哪些方法?

网友:
最耐磨的是轴传动,很多方法。

网友(点评):
大侠错了,是磁力传动,根本不接触

网友(点评):
磁力传动必须有支撑系统,单纯磁力是不稳定的。

网友A:
你这个传动用在啥地方?

网友:
最耐磨的传动,直线电机驱动算不算!

网友:
连杆    凸轮

网友:
最耐磨的当然是电传动,不存在机械部件相互间的运动,说白了就是直驱电机技术。特斯拉汽车就是很好的例子。
最稳固的机械传动方式当然是锥度摩擦面配合,直接贴合死了,两传动件接口面相互贴的死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传动用在啥地方?

用在伺服电机与丝杠之间!

网友(点评):
滚珠丝杠么?滚动的摩擦力很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