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槽满率大,怎么嵌线?

楼主(2014-04-28):
电机槽满率大,怎么嵌线?

网友A:
哪张类型的电机,线规如何,散下线还是成型线圈,是转子槽,还是定子槽,是直流机还是交流机。如果是普通小型交流电机散下线方式,槽满率高于75%就不利于大批量操作了。一般都是一根根依次送入,尤其是半闭口槽,然后有压入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张类型的电机,线规如何,散下线还是成型线圈,是转子槽,还是定子槽,是直流机还是交流机。如果是普通小 ...

单相交流电机(共2款电机功率不大 ),230v/60Hz  0.53(线径)  122-48       0.53   120-71
230v/50Hz     0.53线径  125-61   0.5    138-70,都是定子槽,成型线圈下线,线圈有绕线机绕成,嵌线机嵌线,请教大师如何搞定,急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相交流电机(共2款电机功率不大 ),230v/60Hz  主0.53(线径)  122-48       副0.53   120-71,
23 ...

首先槽满率很多人会有误解,以为是导线的纯截面积占槽的面积比,因此不会超过100%;其实翻翻电机学和电机设计就知道,从欧美引入电机学科时槽满率的定义是导线直径乘积d*d(而不是pai*r的平方)占槽的面积比,也就是假设圆形导线的排列方式为下图1,所以有些特殊电机的槽满率常常接近或超过100%,一般这种都需要专业下线机,下图2则是马鞍形排列。槽宽多宽,。

你可以根据槽先核实一下槽满率目前为多少设计交流电机三相一般不超过75%为宜,如果太过超过设计就不合理了,如果线规过高,建议减小线规,同时控制定子电密。请把你的定子槽数列出,还有节距,是否是双层排布,槽口是否为半闭口那种,如果是一般2根一放,放时要弄块绝缘纸包裹防止槽口划破导线绝缘,如果是双层叠绕组,一般下到最后几个线圈是比较难的,这就需要掉把,既把先用绳将左侧上层边掉起,右侧下层边放入,待左侧的最后一个下层边放入,再把刚才掉把的那个上层边放入。

单相低功率电机多为大小槽定子,定子绕线分为主绕组和副绕组,考虑电机的功率、磁通均布性、效率,主辅绕组的匝数、跨距有差异,通常为主绕组匝数多、跨距大,副绕组匝数少、跨距小。由于主辅绕组匝数的差异,线圈截面面积不同,如用均槽定子嵌线,便会出现副绕组槽满率低的情况。如果副刚好,主槽就会过慢,如果分根下困难,则可以把一根线径大的分裂成两根比较小径并饶代替。

网友(点评):
一个绕成的线圈里面有很多根,一般都是1根或2根一放,尤其半闭口槽,一般下线时槽口边有比较薄的nomex纸做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槽满率很多人会有误解,以为是导线的纯截面积占槽的面积比,因此不会超过100%;其实翻翻电机学和电机 ...

谢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