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异响,请教

楼主(2014-04-28):
5.5KW三相异步马达 上电异响 ,去电后 惯性转不响 。请问是何原因?

网友A:
是不是缺相了。

网友B:
你说的响是是说噪音吗。加电有噪音往往和槽配合有关系的电磁噪音,电机极数多少,转速多高,响的声音哪张类型,是否只在高速阶段响,是否定转子偏心超过气隙的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响是是说噪音吗。加电有噪音往往和槽配合有关系的电磁噪音,电机极数多少,转速多高,响的声音哪张类 ...

  是噪音 里面嗡嗯声 马达使用过几年的了 4极  变频器控制的 转速快慢都有响很明显  去电惯性转没感觉有那种声音

网友(点评):
变频器有没有经过电抗器滤波处理,谐波含量是多少,这种低频的声音很多时候是电磁方面的。是不是变频专用的电机,4极,你的控制频率是多少,调速范围是多少。

网友(点评):
变频器的载波设置是多少,可以把载波频率调制2kH以上,交直交变频器没有滤波时谐波常常超过45%,所以签订协议时往往说变频电源而不写变频器,因为变频电源国标对谐波有严格要求,需要外加平波电抗器。

网友(点评):
当增加载波频率后,相当于缩小了脉宽调制的脉冲宽度,但不要调过大,因为变频电机对dv/dt有严格要求,否则容易让匝间绝缘提前老化。一边调制载波率和电抗器联合使用。

网友(点评):
电抗器选择时注意电流、电压降、电感量和所用电缆长度,电流考虑抑制主要的高次谐波,电压降一般电抗器线圈两端实际压降一般为5v左右(根据实际选取),电感量要在电缆长度确定后来选择,配合电机额定电流选择。

网友(点评):
载波是8HZ 06年机器 一直没加电抗 以前还好

楼主:
定转子的偏心气隙没测过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轴承磨损 因而造成偏心气隙变大 是不是这种情况不加电不响 加电就会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缺相了。

没缺相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噪音 里面嗡嗯声 马达使用过几年的了 4极  变频器控制的 转速快慢都有响很明显  去电惯性转没感觉有那 ...

没有电抗器滤波  不是很专业不知道变频专用的还是普通的马达 测试时十多HZ  快慢都会响 调速范围0-60HZ

网友(点评):
如果对噪音和转矩的稳定性要求,还是最好配上电抗器,同时选择恰当的载波频率,如果不是专门的变频电机,定转子槽配合和定子固有频率没有专门优化,很容易形成低频的噪音,温升和振动都会增加,匝间绝缘也会老化。

网友(点评):
我们曾经给某用户做的大变频电机,在没有使用电抗器,谐波打倒46%,基波基本都不是主流了,就因为用户把变频电源理解为变频器的缘故,后加入平波电抗器,噪音振动和温升就降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