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去窗口和方孔毛刺和倒角的方法

楼主(2014-04-28):
寻求一种去除 如图所示 内方孔以及窗口毛刺的方法或者是好用的刀具!!

网友A:
尺寸有多大?内径外径是否允许再次磨耗?

振动清刺对付小零件效率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尺寸有多大?内径外径是否允许再次磨耗?

振动清刺对付小零件效率很高

您好,谢谢,内径需要倒个0.2~0.6的倒角,窗口需要去毛刺,摸上去很光滑,内外径不许损耗!!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吗,或是好的刀具,更快捷一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谢谢,内径需要倒个0.2~0.6的倒角,窗口需要去毛刺,摸上去很光滑,内外径不许损耗!!请问有什么 ...

顶二楼,我看这个方法好

网友:
振动清刺对

网友B:
什么材料的?

倒角的话用修边刀-如果不是钢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材料的?

倒角的话用修边刀-如果不是钢件。

不是钢件,您能上个 图 我看看您说的修边刀 什么样子吗?谢谢

网友(2014-05-29):
www.burraway.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