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模板内的此内孔怎么加工?

楼主(2014-04-28):
请教高手,模板内的此内孔怎么加工?这是一块模板,要求内部有一个通道孔,连接2个内孔,即图纸中虚线 部分所示,对于这样的板内,内部孔,孔的两端都不在不可见面上,如何加工。

网友:
      按图样就算可以加工那成本也是不得了。可能是画图的人不懂加工工艺认为随手画两条线就行了。应该是只要两个孔能通就行,那摆一下角度就可以了呀。

网友:
这样的图纸太丢人了,添加辅助工艺孔可搞定

网友:
这东西不好弄,最好是联系设计者,在不影响性能的前提下改变一下孔的方位角度!!

网友:
分开做,在虚线地方铣槽,下半圆用球刀做,上面用铁条,做好上半球等尺寸,镶进去,在模板上打坡口,再焊接,详细工艺,你们再研究!我说的是刚件,别的料,就不一定了
也可以在侧面直接钻个斜孔,然后再铣成方块缺口,在焊接,然后钻孔
我说这些都是在钢件的基础上。
技术讨论,欢迎指正,批评。

网友:
如果能把32的位置移动一下,可以摆个角度加工此孔的。

网友:
我们这里也会遇到类似这种孔。我们是压缩空气的通道。通常是采用5楼的做法。

网友:
我比较同意六楼的做法,所以这也说明了搞设计的人能懂工艺最好!

网友:
呵呵   摆个角度放点就可以啦  兄弟   看见没   内控位位置没要求的

网友:
把问题想复杂了吧,把角度摆直钻不就完了,这是设计的败笔.

网友:
铣个深槽,再补上

网友:
打完孔放销子进去再光一刀能满足,见过类似的

网友:
想到的只能是铣槽封盖了

网友:
看到这样的图,通常都会问候一下设计,太扯淡了

网友:
加工是可以的,就是比较麻烦,也不能说设计上有缺陷

网友:
我认为是设计的问题 没考虑加工

网友:
设计人要考虑加工合理性

网友:
做过模具的看来不是问题。

网友:
再说了,冷却水道用斜孔链接水管也没关系啊

网友:
要不就镶嵌要不就改一下位置

网友:
可以改两块板,也可以改改孔的位置

网友:
1.如果非要按此图加工,最好考虑分体式结构;( w7 G2 i7 \) V/ D
2.如果仅仅是油道空,可以考虑更改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