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步进电机驱动机械手臂的旋转时,直接驱动好吗

楼主(2014-04-29):
还是应该加一个传动机构,或者应该加一些什么装置,求大神解答?

网友:
带制动的电机还是可以的

网友:
至少得有个减速机吧

网友A:
加减速器!精密的行星减速器!当然注意速度!

网友B:
做迷你型的可以直接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减速器!精密的行星减速器!当然注意速度!

谢谢,就是我的机械手也不是算那种迷你的,用于上料的,总的来说不是很大。

网友:
算一下大概的扭矩,看电机是否满足

网友C:
我们公司做的设备中也带楼主所提到的这种机构,如果受力不是很大的,就用伺服电机+传动机构来进行驱动,如果受力较大,则配上减速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迷你型的可以直接驱动。

不算迷你型的,但是旋转180度的时候如果直接电机驱动,我感觉不太妥当,经验太少,我又不知为啥不妥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做的设备中也带楼主所提到的这种机构,如果受力不是很大的,就用伺服电机+传动机构来进行驱动,如果 ...

太感谢了,真是帮了我的大忙

网友D:
主要是看你的使用要求了,速度要求,力要求,体积要求,平稳性要求。。

网友E:
要计算一下,你的负载转速以及扭矩,直接采用步进电机能否驱动,正常情况下一般需要加一个减速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计算一下,你的负载转速以及扭矩,直接采用步进电机能否驱动,正常情况下一般需要加一个减速电机

恩,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看你的使用要求了,速度要求,力要求,体积要求,平稳性要求。。

实际做了,感觉要考虑的确实很多

网友:
加一个机构就可以的,根据受力的大小。

网友:
一般都会增加减速装置吧,转动惯量比较大的时候,容易造成丢步。

网友F:
楼主的要求不是很清楚,就成本的角度考量,只要旋转速度不超过400r/min, 用步进是首选,如果担心丢步,两个方法解决,1.马达选大一号就可以了,如果安装位置有限,可以用同步带换个驱动位置,不建议增加减速箱的原因是,精度高的很贵,远远大于你将马达提升一个档的钱; 2. 对于正反转的机构,在负载部分加个omronSX-671,及对应的感应片,设计程序每次回下零,或者有空的时候回下零,(程序写的好,回零是不耽误时间的)
补充:步进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丢步,机构设计的好,让它不过载,跑一年都不会丢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要求不是很清楚,就成本的角度考量,只要旋转速度不超过400r/min, 用步进是首选,如果担心丢步,两个 ...

太感谢了,刚好做到写程序这一步,雪中送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