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曲面展开软件

楼主(2014-04-29):
老鹰前辈,能否帮忙搜寻此软件呐!

网友:
这么高深

网友:
做钣金的?
要是钣金的展开的话,只要的你的圆角,或者坡口之间处理好就可以了
这个只有你知道了就很轻松的了

网友:
曲面展开,这又是一种不严谨的说法,何谓曲面,如果指数学上的,则无解。
如果指钣金折弯展开,SW自带展开模式
如果指冲压展开,有FTI blankworks  logopress 3dquickform 等等
很多冲压件在数学上属于不可展开的,所以所谓的展开其实是一种近似展开,工程师一定要头脑清醒

网友:
钣金模块就有这个张开的曲面,画完曲面只要解压一下就张开了。

网友(2014-06-02):
张开的曲面

网友(2017-08-04):
引用 网友A:
Blankworks2016 For SolidWorks2010-2018

太好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