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unc 如何从CF卡里直接调用程序

楼主(2014-04-29):
Faunc 如何从CF卡里直接调用程序?DOOSAN的机床,程序太大了

网友:
调到在线加工模式,找到那个程序,按面版启动按钮,在按系统了有个运行

楼主:
MC 没有那个在线模式

网友:
支持DNC模式么,或者叫远程模式?不支持就没法用了。

网友:
直接用M198调用外部子程序

楼主:
参数138 #7=1就好了,现在已经好了,谢谢

网友:
貌似DNC 调用,你可以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