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打气筒的原理

楼主(2014-04-29):
求教打气筒的原理,网上搜索了一下,看不懂,有大神带我一把,最好有图,小白一名。

鞠躬 感谢。

网友:
额,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加了单向阀的气缸

网友(点评):
大侠看你每天都在的,现在忙不忙

网友(点评):
不忙?怎么了?

楼主:
我不是搞机械设计的 ,是搞产品设计的 那些我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搞机械设计的 ,是搞产品设计的 那些我不懂。

看液压与气动的书。。一般第一章就是介绍千斤顶的结构。。原理上就和打气筒差不多了

网友:
这个不难吧

网友:
没见过其内部构造,根据angel1399793所说的,画了一个示意图,不知道对不对。如图示,当向上拉打气筒活塞时,由于右侧出气口接需充气容器,故空气只从左侧单向阀进入,充满下腔;当向下压打气筒活塞时,由于左侧单向阀作用截止空气流出,空气只通过右侧出气口被充入容器。如此循环便可充满容器。

网友(点评):
热心,专业,佩服

网友:
就是一简单、小型的活塞式压缩机。

网友:
我拆开过,就是一个单项阀

楼主:
....怎么我没看到那有个空气阀呢= =  拿到我不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