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机的多变效率具体有什么含义,如何应用该数据

楼主(2014-04-29):
如题,最近接触离心式压缩机,关于“多变效率”的概念屡屡提起,本人不甚了解,请教论坛高手指教一二。包括其具体含义、具体应用。

同时,请教为什么离心式压缩机会同时存在等熵压缩与等温压缩两种状态?这两种状态是存在在同一级压缩内吗?

万分感谢!

网友:
建议查看《工程热力学》以及《汽轮机原理》,里面讲的很详细。

网友:
压缩机实际情况在压缩过程中存在热交换,离心压缩机的级能头计算用多变效率计算,离心机存在中间冷却器,相当于等温压缩,计算总效率用等温效率,等熵效率是理想状态下可逆的绝热压缩,软件设计计算叶轮能量头用等熵效率

楼主:
级间冷却器是压缩机外置设备,单级压缩过程本身是否存在等温等熵两种状态?

网友(2016-11-25):
单级压缩同样存在等温,等熵状态。有压缩就有压缩状态,一般散热好的情况接近于等温压缩,散热比较差的接近于等熵。

网友:
我也请教论坛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