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的设计中碰到一个问题求助

楼主(2014-04-29):
在设计链轮时候,遇到齿顶圆直径,查机械设计手册,齿顶圆直径有个最大值,最小值,然后取中间值。

现在供应商做的链轮,跟链条有几个齿啮合不上。是什么原因呢?我想是在下料的时候,齿顶圆没把握好,

可是量外圆,又是在中间值那个位置。我想知道的是,这个齿轮外圆如果在最大和最小范围内,算不算错?

对啮合有多大的影响?

这种问题,还可能是由于哪些方面的原因,,请大家不吝赐教。。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求大侠帮忙

网友:
链轮合格与否,与齿顶圆的直径关系不大。链轮图纸标注,要紧是节圆直径和链轮参数表。对于制作链轮的专业厂,如果链轮用标准的链条,甚至可以不标尺寸,有链条代号、节距、链条排数、和齿数就可以。
方便的话,不妨把图纸贴出来,看看是你图纸的问题还是制作厂的问题。

网友(点评):
那他在滚齿的时候,是参照分度圆呢?还是齿顶圆?

网友(点评):
链轮算是齿轮的变形吧,应该是按照分度圆加工的;我说的对吗,伏枥大师。

网友(点评):
插个楼!手册上看到分度圆的计算是d=p/sin(180°/z);有师傅说用公式“节距X齿数=分度圆直径X3.14”计算,不知道在实际制作使用中哪个更容易满足要求呢?

网友:
十有八九是图纸问题

网友:
当然是按照分度圆的
有齿数、节距、滚径就可以加工了啊

网友:
链轮加工的时候应该是参照分度圆的尺寸,如果分度圆尺寸不对估计肯定会有链条卡不到齿上的。

网友:
我设计了十年了,也没有遇到过你这样的情况。
首先齿顶圆不影响链轮。
其次,测量一下齿根圆是否设计正确、是否加工正确,
再有,你看看链轮设计与所选链条的型号是否相配。

网友:
分度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