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筒线电机功率怎么算

楼主(2014-04-29):
已知滚筒面长600mm   滚筒直径60mm   线体总长1m    每米载重40KG  怎么算电机用多大功率的

楼主:
哪位老师知道  请指教

网友:
设计系列之——以数据说话才硬气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8602
类似这个计算流程
要考虑是运动制式是哪种,电机是一拖几,,,
你那个是小玩意儿,也可以用类比法,看类似机的电机功率。

网友:
这个好像我们老师还讲过了 但我不会 建议楼主去买书来看看

网友A:
要提供速度,知道减速机速比,再说电机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提供速度,知道减速机速比,再说电机功率!

速度约15m/min   电机速比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