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工件高频淬火可以吗

楼主(2014-04-29):
     有几个薄壁的零件,是中空的圆柱轴,壁厚单边分别在0.75、1、1.25厚,材料是弹簧钢,图纸要求表面高频淬火,
层深0.15~0.3mm, 表面硬度48~55HRC,芯部硬度30~35HRC,这样的工件可以加工吗?怎么避免变形和开裂?
    对高频淬火不熟悉,特请教有实际经验的大侠,谢谢!

网友A:
高频对心部硬度没有什么影响,你要求的心部硬度就是调质或者正火来的。。
    高频的变形很小,开裂的话,只要不是特别复杂的形状,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对心部硬度没有什么影响,你要求的心部硬度就是调质或者正火来的。。
    高频的变形很小,开裂的话 ...

有花键是不是容易开裂呢,今天厂家送过来一个零件,有一个花键的一个齿裂开了,厂家说没法做,所以很想知道是没法做还是淬火条件控制的问题,因为是空心的结构所以芯部硬度的要求其实是内壁的要求,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花键是不是容易开裂呢,今天厂家送过来一个零件,有一个花键的一个齿裂开了,厂家说没法做,所以很想知 ...

是容易开裂,你的花键是多大模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容易开裂,你的花键是多大模数的?

模数是1的,

网友:
有点疑问。0.75的壁厚,表面高频淬火深度0.15--0.3mm。这样做似乎很难控制好。

网友(点评):
是的,据我了解的层深控制没这么准确,而且变形量和开裂似乎难以避免,所以厂家说难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模数是1的,

模数确实比较小,还有就是花键有尖角之类的地方吗?你得看看开裂是什么样的形式。。是温度太高导致的开裂,还是尖角的地方应力集中。。能有照片最好

网友:
不能的,要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数确实比较小,还有就是花键有尖角之类的地方吗?你得看看开裂是什么样的形式。。是温度太高导致的开裂 ...

花键尖角的地方都有圆角的,是在花键齿谷的地方,开裂后有熔瘤,似乎是太薄的原因,图稍后发出来

网友:
几个薄壁表面高频淬火,-----是否可以改成表面滚压

网友(点评):
壁厚比较薄,表面滚压可能要合适的工艺或工序,对表面滚压加工的成本和要求不熟悉,现在改成了表面氮化处理了,不知道疲劳什么的会不会没问题,

网友(点评):
多谢三脚猫版主的回复,请问像图片那样的工件可以表面滚压处理吗?壁厚在1mm左右,

楼主:
引用 楼主:
花键尖角的地方都有圆角的,是在花键齿谷的地方,开裂后有熔瘤,似乎是太薄的原因,图稍后发出来

不好意思,这几天事情比较多,一直没来论坛,图片:

网友:
是否可以内孔先不做,高频后再做孔,HRC35也不是太大问题.

网友(点评):
我想内孔留较大余量,可以先高频淬火后再加工到位,但是厂家觉得这样加工会比较困难,不乐意这样搞

网友(点评):
也不是很难,我现有个零件,热处理后还要攻60深的内牙,也做出来了.做个工装,找一个好一点的钻头,也很好做的.

网友:
来看看各位高手怎么说

网友:
这么薄控制得住么

网友(2014-05-29):
拉丝行不啊,硬做

网友:
只能用高频

网友:
做个好点的夹具工装,高频淬火应该可以

网友:
难道不能先表面处理再机加工内孔?

网友:
工件太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