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空的表示?

楼主(2014-04-29):
今天看到图纸上有照片所示的孔表示方式,一时茫然,敢问那位大虾知道,这是什么孔的表示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位孔?

貌似不是定位孔~

网友B:
定位孔,或者是区分其他直径类的孔位,用于工件有蛮多的孔类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位孔,或者是区分其他直径类的孔位,用于工件有蛮多的孔类零件。

第一次遇到,涨姿势了~,多谢帅哥~

网友:
应该是区别其他孔吧

网友:
若是孔系,给了孔的坐标,则该标记指的是基孔,也就是坐标原点

网友(点评):
有的是孔多了,区别其

网友:
机械制图标准规定。对于有几种尺寸数值相近而又重复的要素(如孔),可以采用标记(如涂色)或标注字母的方法来区分。

网友:
模具图上经常看得到哦!

网友C:
销钉孔,阴影部分让人看上去比较醒目,答辩时老师问过,没答出来

网友:
是不是钻孔的底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销钉孔,阴影部分让人看上去比较醒目,答辩时老师问过,没答出来

现在答出来了也不错哦~

网友:
定位孔,我们机加工经常这样标注。

网友:
是用于在同一个零件上区别其他空的标注方法,在孔多的时候用,便于区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销钉孔,阴影部分让人看上去比较醒目,答辩时老师问过,没答出来

你这个解释我能接受

网友D:
      一张图纸上有多组孔。为了方便读图的人了解图纸,
设计者通常把同一尺寸的孔,要把1/4(或1/2)圆涂色。
利于识图,提高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张图纸上有多组孔。为了方便读图的人了解图纸,
设计者通常把同一尺寸的孔,要把1/4(或1/2)圆涂 ...

说的我感觉好像以前有听过~

网友:
我现在看的图纸,这种样式的孔表示销孔,
若标在其他地方,不表示孔,表示坐标原点。
以上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