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B点弯矩等于M吗

楼主(2014-04-29):
立柱顶端受一个弯矩,B点弯矩等于M吗?

网友:
不知道A点是啥意思。

网友:
物体是否处于平衡状态。

网友:
如果A是支撑,物体平衡的话 B点的扭矩=M,扭矩和弯矩是2个概念,弯矩是内力。

网友:
如A为支撑且平衡,B点的扭矩为M,方向相反。作用两端的力与两端到A点距离成反比。

网友:
这个问题提的就有问题,把从A点到B点各处受的力平移到A点,得到一个主矢为零,主矩为M的等效力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