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皮带输送线的功率计算

楼主(2014-04-29):
我经常会遇到输送带计算。但遇到很多的问题,希望得到高手的解答,具体如下:
传输长度L=9000mm 宽度W=0.8mm 主动轮直径D=70mm  线速度V=4m/min  皮带线的倾斜角度a=6° 皮带下面有支撑板
如附件图。我需要知道输入电机的功率和减速箱速比。要做皮带输送线的嘛?可以帮我解答下嘛?我现在还是蛮急的,最好能给我详细的解答步骤,谢谢啦~

网友A:
楼主贴个图,
计算带轮的转动惯量,在计算负载的转动惯量求出总惯量。计算负载惯量比(总惯量比上减速比平方比上电机惯量小于等于3).选择匹配合适的伺服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贴个图,
计算带轮的转动惯量,在计算负载的转动惯量求出总惯量。计算负载惯量比(总惯量比上减速比平 ...

首先感谢您的回答。
我刚重新编辑了下,把图放进去了。我不需要很精确的定位要求,只要选择相应的电机和减速箱即可。在皮带线上应该不能用伺服的,本来皮带线本身就有伸缩性的。你感觉呢?

网友(点评):
晚上给你发份资料。里面有详细的计算

楼主: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您的回答。
我刚重新编辑了下,把图放进去了。我不需要很精确的定位要求,只要选择相应的电机和 ...

谢谢哈,能发到我的邮箱吗?shqy0520@163.com再次感谢~

网友:
这个可以去看相关书籍呀

网友B:
这个速度你自己不会算?按你给的箱体,转速很低啊,主动轴速度在20转/min就差不多。
只是电机的功率要看你输送的东西重量是多少啊。
有个很奇怪,你这输送带的宽度只有0.8mm?

网友C:
你这个案子摩擦力占很大一部分功率,至于惯量,起动时间足够,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速度你自己不会算?按你给的箱体,转速很低啊,主动轴速度在20转/min就差不多。
只是电机的功率要看你 ...

您好,感谢您的回复。宽度可能是我自己输入的问题。我之前计算的功率都是通过P=FV来计算的,但是比原来小很多的。其实里面涉及重量做功还有皮带本身的计算。所以有点不是很明白,现在清楚了。感谢您的参与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案子摩擦力占很大一部分功率,至于惯量,起动时间足够,不是问题。

哎,当时就是考虑的摩擦力,但没有考虑传输带本身和重力做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贴个图,
计算带轮的转动惯量,在计算负载的转动惯量求出总惯量。计算负载惯量比(总惯量比上减速比平 ...

感谢感谢,邮件已经收到了。以后有这方面的问题多请教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邮件已经收到了。以后有这方面的问题多请教您呢~

玩多了,就会计算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哈,能发到我的邮箱吗?再次感谢~

今天我看了下,关于皮带输送线里面的总功率P=(P1+P2+P3)x100/效率  我不清楚为何要乘以100?你这边还帮我解释下呢?难道是经验公式?

网友(点评):
把右边的100/η,挪到左边去,就变成了η/100,就是η%,η本身是不带%的。这些写书的脑残!

网友D:
1.楼主需要确认输送物品的重量
2.皮带输送机电机功率计算公式:
输送物重量*速度*摩擦系数/(6120*0.85)*安全系数
重量单位是KG,速度单位是 米/分
3.减速比根据所选电机的额定功率和转速来决定

网友E:
奇怪.楼主的输送速度4m每分钟.你要的传到比很大哦!假如选4计电机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奇怪.楼主的输送速度4m每分钟.你要的传到比很大哦!假如选4计电机的话

计算速比是80左右,还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楼主需要确认输送物品的重量
2.皮带输送机电机功率计算公式:
输送物重量*速度*摩擦系数/(6120*0.85) ...

对于第二点电机功率公式,上面的我理解是FV 下面除以的6120是什么意思呢?0.85是不是效率?

网友:
各位好,我也正在做一个毕业设计,一个简单的传输机,负载只是一万块钱的重量而已,呵呵,是结合工作上需要的一个工装来做的。

虽然这个小制作很简单,从旧设备上拆的皮带电机就远大于它的需求了,但我还是想利用这个机会,学习下皮带输送的设计计算。现实的意义是,我们购买的一些设备(送一张纸,一张钱的)就存在设计问题,不是皮带打滑,就是很小的阻力就能让纸出不来。通过实践,也许我能找到改进方法。

机械手册看了,似乎偏向功率传动,而且很多细节参量也不知怎么求出来。只能求助前辈们指导。谢谢!

网友(2016-05-16):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案子摩擦力占很大一部分功率,至于惯量,起动时间足够,不是问题。

赞成,这是恒扭矩问题。如果不考虑摩擦,电机功率很小,但是摩擦占总功率的多少呢

网友(2018-10-16):
引用 网友A:
玩多了,就会计算了。

您好!能发我一份计算资料吗?谢谢

网友(2024-04-23):
一般计算的过程如下,请参考:
1、计算负载转矩:(平板传输摩擦系数0.3,带轮机械效率0.8)
负载转矩=(重力加速度*负载质量*带轮直径*sin(倾斜角))/(2*机械效率)+(重力加速度*负载质量*摩擦系数*带轮直径*cos(倾斜角))/(2*机械效率)
2、计算转动惯量:
①带轮转动惯量=2(个)*1/8*带轮质量*带轮直径^2
②传动轴转动惯量=1/8*转动轴质量*轴径^2
③传送带转动惯量=1/4*传动带质量*带轮直径^2
④负载转动惯量=1/4*负载质量*带轮直径^2
⑤联轴器查厂家手册
⑥电机查厂家手册
输出轴转动惯量=①+②+③+④+⑤
电机轴换算转动惯量=输出轴转动惯量*(1/减速比)^2
总转动惯量(无减速机)=输出轴转动惯量+电机转动惯量
总转动惯量(有减速机)=电机轴换算转动惯量+电机转动惯量+减速器转动惯量
3、启动转矩
启动转矩=(2*π*旋转速度*总转动惯量)/(60*加速时间)+负载转矩
4、根据启动转矩选择合适的电机和减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