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床导轨,请教

楼主(2014-04-29):
为何对车床床身导轨在水平面内的直线度要求高于在垂直面内的直线度要求,而对平面磨床的床身导轨要求却相反呢?

网友:
车床的重点在水平方向,若偏差大必然会出现大小头。磨床的重点在立柱上,水平方向差一些可用砂轮来修磨工作台

网友A:
车床导轨水平面内的直线度,直接反映到车刀前后位移,导轨误差,直接反映到工件上。垂直面内的直线度误差,影响车刀上下,因为是加工回转件,折算到水平内的误差就不是太明显,甚至都可以忽略不计。而平面磨床在垂直面内的误差直接反映到砂轮与工件相对位置上。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两者的切削平面与进给方向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床导轨水平面内的直线度,直接反映到车刀前后位移,导轨误差,直接反映到工件上。垂直面内的直线度误差, ...

机加质量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