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孔和镗孔有什么区别,做出来的孔的精度有何不同?

楼主(2014-04-29):
如题,车孔和镗孔有什么区别,做出来的孔的精度有何不同?

网友:
都一样
具体的就是装夹
车床主要是圆形的或者上胎具

网友:
一个是工件转,一个是刀具转,精度是同一个等级的

网友:
工件旋转的话,两者没有区别,仅与你的装夹定位有关系
轴盘类零件一般只要求同轴度、端跳、径跳、圆柱度、端面垂直度和尺寸公差等
镗床加工零件的孔才可能有位置度要求。

网友:
只要切削速度、进给量等都差不多那应该粗糙度之类的都是一样的吧

网友:
车的精度高,但车不方便加工非圆与超大的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