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硬质合金刀具不适合中低速加工

楼主(2014-04-29):
如题

网友:
中低速的定义是线速度多少?

网友:
        铣(钢)的话我用金属陶瓷的不管高中低速都总是比硬质合金的好用耐用。冲击韧性要比硬质合金的好很多,粗加工比较理想。

网友:
中低速没必要使用硬质合金

网友:
低速切削温度低,硬质合金比较脆。中速切削易产生积屑瘤。

网友:
容易蹦刀!

网友:
带干也能干,这个区域易产生积屑瘤。精车是不合适的。

网友:
这个是说线速度吧。。。
3 w8 w3 H, F$ {简单的来说,转速越高,效率越好啊。。

网友:
一个是容易产生刀瘤,一个是用硬质合金刀具本来就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当然要快点。

网友:
应该高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