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机构太大。选什么结构好

楼主(2014-04-29):
要做个升降的机构,撑台+载重大概是180kg。长宽高大概1400*900*800mm。升降不高,行程大概是200mm左右。现在考虑用丝杆好还是链轮传动升降好。。另外,关于此处电机假如选伺服带减速,(精度不要求分高),这个电机的如何选,要不要带电磁刹车的,。。。。我都没用过这样的大机构,不知道稳定的不。。以前用的伺服也就200-400W。。电机真不好弄。。。还有这样大的台板,导向考虑用V轮和角钢的吧。但是这样会不会晃动,还是四个角都用铜套加直线圆柱。。。因为经验不高。希望经验高的帮忙给个意见。。谢谢!

网友:
气缸就可以了呀,足以带动。

网友(点评):
导杆加汽缸,简单又便宜

网友:
气缸轻松加愉快…

网友A:
重量虽然不大,但是面积不小,导向用滚轮,导槽就可以,传动选链条,可以。驱动可以是电机,也可以是气缸。

网友:
伺服电机 丝杆 直线导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量虽然不大,但是面积不小,导向用滚轮,导槽就可以,传动选链条,可以。驱动可以是电机,也可以是气缸。

我也是这样想。。主要是怕调节不好调节。。毕竟滚轮导向的精度比较低点

网友(点评):
怕精度不好可以上直线轴承,比滚珠丝杠便宜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量虽然不大,但是面积不小,导向用滚轮,导槽就可以,传动选链条,可以。驱动可以是电机,也可以是气缸。

我看了别人深圳的图片。。怎么他们单边是链轮。另一边并没有。。这样会不会晃动。。导向是滚轮在U型槽跑,跟叉车导向一样。。。

网友(点评):
单边链轮驱动,另一边是有配重的。图中左侧的钢丝绳应该就是拉的

网友(点评):
拉的配重块

网友B:
不会。要是怕出现偏载。在加个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要是怕出现偏载。在加个配重

看图,这设备有4根钢丝绳拉着的,,,

网友(点评):
好眼力!其实这玩意里不只是单边受力

网友(点评):
他的那4个钢丝绳是干什么用的,上方还有辅助起吊的吗?要是配重的话怎么看不到配重块呢?

网友C:
以前我也做过类似的桌子,规格和你那差不多,厂家要求平稳的升降,刚开始用的是RV减速机带动丝杆升降,边上用直线导轨,还是有些晃动,后来又改用链条传动,也不是很理想.最终还是用电动推杆,成本低又好用.

网友:
用馬達傳動一心軸兩邊链轮传动升降即可

网友D(2014-06-19):
POWER BASE升降机构能满足你要求

网友E:
学习了,我以前那厂里就是电机加链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我以前那厂里就是电机加链轮

电机加链轮,运动有没发现偶尔会晃动。。。就是一会咔的一声。

网友F:
还是4跟直线轴承最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加链轮,运动有没发现偶尔会晃动。。。就是一会咔的一声。

那个主要运东西,人上去比较担心
有时候就是有杂音

网友G:
直线导轨可能不行,角钢的精度不够,会卡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线导轨可能不行,角钢的精度不够,会卡死的

现在用角钢跟V轮,卡死到没有,因为配合间隙另改了,比较大,就是偶尔咔的一声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4跟直线轴承最简单

直线轴承承载不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直线轴承承载不好

重载用无油衬套

网友:
引用 网友D:
POWER BASE升降机构能满足你要求

这个好推荐!

网友D:
升降平台使用实例,供大家参考。

Power base 使用实例

 Power base 使用实例

网友:
左右摆动,和行程控制是主要的,摆动要求不高,可以是链条加导轮,要求高要导套、导轨;行程固定可以用气缸,双气缸可以有4个位置,行程可调要用电机,要求低可以用变频加位置编码器,要求高可以用伺服当然闭环控制精度更高。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升降平台使用实例,供大家参考。

这是哪家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要是怕出现偏载。在加个配重

大哥,那是两根钢丝绳,两根链条,好不

网友:
电机加链轮 再加个导向装置 没问题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以前我也做过类似的桌子,规格和你那差不多,厂家要求平稳的升降,刚开始用的是RV减速机带动丝杆升降,边上用直 ...

请问晃动来源哪里?是导轨的支撑稳定性问题还是驱动机构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重载用无油衬套

四根的话,同时安装,无油衬套。。这个安装工艺会不会要求比较高。因为无油衬套的缝隙还是比较小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晃动来源哪里?是导轨的支撑稳定性问题还是驱动机构的问题?

链条的,我个人分析是因为是挠性运动,链轮和链条齿合是有个时间差的吧,在那个小瞬间,应力方向不是一直沿着切线变的吗?所以在那个点上因为理不平衡就比较容易引起晃动。个人认为!

网友(2014-07-24):
引用 网友H:
这是哪家做的

进口的有国产的也有

网友:
载荷不大用电机加同歨链轮和导向导轨

网友:
气缸或丝杠提升机就好,结构简单,精度不高用,普通电机加编码器就行,只是上下运动,只用加装行程开关就好,电机选择考虑提升重量和速度, 升降用电机一般都要带刹车的,安全些,选用带自锁减速机可不用带刹车电机,但最好还是带吧,安全些。这样做比较省钱

网友(2017-11-15):
这个主要还是要看你实际如何使用场合,可以考虑步进电机配升降器 四个直线轴承 两个限位开关

网友:
丝杆的话可以自锁。不过剪叉机构导轮那块有间隙,平台容易晃动。如果要求定位精确的话,上伺服电机吧

网友(2018-03-28):
以前做的用气缸+powerb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