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装配问题:这个空间曲面装配怎么定位呀?这些部件怎么修改位置

楼主(2014-04-29):
这个空间曲面装配怎么定位呀?这些部件怎么修改位置?我是想把这些套筒孔在一条直线上,间距均匀。

网友A(2015-03-24):
告诉你一个心得,就是在装配处定位,或少约束一个条件,或约束三个条件不正确后再删除

楼主(2016-05-12):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一个心得,就是在装配处定位,或少约束一个条件,或约束三个条件不正确后再删除

谢谢,今天才登录看看,那时候UG装配才开始用么现在哪些问题 都不是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