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溢流阀回油(回油箱)要加单向阀

楼主(2014-04-29):
各位网友:为什么有的溢流阀回油(回油箱)要加单向阀,增加背压为了什么

网友:
那个不是溢流时增加背压,而是卸荷时需要,比如电液阀需要这个背压提供初始控制压力,卸荷和溢流是并联回油箱的,所以你看着像是溢流阀回油加单向阀。

网友(点评):
的却是这样的,但是,有时候是单向阀当背压

网友:
看电磁换向阀是电液换向阀?

楼主:
这是液压图,请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A(2014-06-08):
6626-16件是电磁插装溢流阀,单向阀141-2是装在插装阀控制腔回油路上的,提供一个小压力值的背压,起到缓冲的作用,改善其开关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6626-16件是电磁插装溢流阀,单向阀141-2是装在插装阀控制腔回油路上的,提供一个小压力值的背压,起到缓冲 ...

好高端的样子。

网友:
这是国内的图纸吗??

网友B:
我个经历过三种回油加单向阀的情况,作用各不相同。第一种,就拿楼主上传的原理图来说吧,是建立背压给422-2的电液换向阀用,用于电液换向阀换向。第二种,封油防止气体进入系统。用于执行元件离液压源较远或是执行元件比液压源高的场合,在液压系统停止工作时间较长时,例如1天或几天,如果回油没有单向阀封油,系统内的油在重力的作用下慢慢流回油箱,油流走了气体进入填补,造成系统管路及原件内有气柱。下次开机时系统会运行不稳定,必须经过几分钟或几个循环把气体排掉才能正常工作。第三种,建立背压,比如垂直使用的油缸,防止油缸杆下落时失控,作用类似平衡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个经历过三种回油加单向阀的情况,作用各不相同。第一种,就拿楼主上传的原理图来说吧,是建立背压给422- ...

我不同意您所说,首先楼主所问的单向阀并不是给电液换向阀控制提供背压,是电液换向阀框中的那个单向阀才起这个作用;还有第二种情况,若密封足够好的话,油是不会流走的,流走就形成真空了,是不可能的。

网友:
学习了,我刚做液压机销售俩月了,电路图还是看不懂。先前学的东西三年多没接触往的一干二净(上学也没咋认真学)。这里貌似都是技术人员啊,多学学!希望能对我液压机销售多起作用!

网友:
应该是缓冲吧!保证液压系统的平稳运行。

网友(2014-07-23):
长见识,学习一下

网友(2020-12-11):
引用 网友B:
我个经历过三种回油加单向阀的情况,作用各不相同。第一种,就拿楼主上传的原理图来说吧,是建立背压给422- ...

您好!请教一个问题,如果按照您遇到的第2种情况,如果回油线置于液位以下是否可以取消单向阀

网友:
没有那么复杂,就是为了在更换溢流阀的时候避免产生虹吸现象造成油液的不必要的外漏浪费 。就是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