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级调节转动扶手,请教

楼主(2014-04-29):
向各位大侠请教:

我是从事开发工作的,附件是牙科椅的扶手,不好意思,本人水平不高,所谓的工作基本上是仿制,打工仔为了混口饭吃,请各位见谅并指教!

  附件共有五张图片,其中两张是实物,是在展会上拍的相片,另外三张是画的图形,扶手功能结构分两个方案:

   1.实现无级调锁转动,就是手拿扶手扶到一定角度就锁定不动(比如下垂放平),再手拿扶手转到同样的角度可以解锁然后定位(正常位置);

   2.就是采用按钮的形式,从端面轴向按动,扶手就根据自重下垂放平,要扶正时转动扶手向上,孔位与弹簧销对位就卡住.

这种结构我从来没有接触过,本人水平低,希望哪位大侠能给予指教,在下不胜感激!

楼主:
谢谢老鹰大哥!

网友:
类似汽车座椅扶手

网友:
http://www.1688.com/chanpin/-B5F7BDDABDC2.html
看看这些好了。比较成熟的零件都是。

另外,这两个功能都可以用超越离合器实现,多一个窜动的方向轴控制而已。结构上可能按钮的更方便一点。滚球式超越离合器可实现无级,然后用两个方向相反的滚球式超越离合器串在同一根轴上,通过轴向窜动选择不同方向的离合器实现该方向的旋转定位控制。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的指教!

网友(点评):
第一次对大侠的理论表示怀疑?但是说不上哪里不好,有没有动画?

网友(点评):
没有。你可以说你感觉不明的地方。或者你可以想想齿轮变速箱的结构,如何实现的前进和倒退的转换。另外,也有一体的双向超越离合器,可以直接用。

网友:
能从事开发工作的可都是高手啊,膜拜

网友: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584926194.html
只找到了这一个,但是仍然没看明白

网友(点评):
http://product.11467.com/d784966.htm 用这种也可以。

网友:
貌似超越离合器只能单向转动,没办法转回来。

网友:
超越离合器又俗称单向轴承,单向传动。这个扶手用棘轮机构,正传到一定角度,锁定。然后通过按钮(内置连杆),改变棘爪方向与位置,解锁。楼上说的利用两个滚球式超越离合器实现正反转与定位,这个需要相对横向移动,而移动时候,可能摩擦力比较大,不易实现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指教!

网友:
http://product.11467.com/d784966.htm
楼主也可以参考下这个

网友(点评):
谢谢zerowing大侠,双向超越离合器不错!

网友:
类似长途客车的把手,可以专门找这样的资料来研究一下

网友:
路过学习下

网友(点评):
希望把你的想法也说出来

网友:
普车上面的转刀台都是无极调节,反向锁定,运用棘轮组合,可以去参考下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指教,我这个反向锁定需要反向旋转一定角度再锁定,

楼主:
这个扶手的结构一直以来谢谢大家的帮助,现在我把我初步的构思发上来,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教,谢谢!
我这个结构是采用第二种功能结构:按钮方式.

网友(点评):
木有看懂大侠的结构。

网友(点评):
我会给大侠发些具体图片

网友(点评):
我会给大侠发些具体图片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要不会沉了

网友:
不知可不可以试下这种结构,理论上可以任意位置锁住。原理就是,用按钮把里面的那个外齿轮按出来(和中间轴用花键配合,这样比较好按动),两盘就能自由活动,于你想要的位置松开按钮,弹簧作用下外齿轮回复位置,与内齿轮啮合,这样两盘在齿形作用下就锁住了。希望能给你一点点帮助,本人也是菜鸟,图也是自己画的,弹簧按钮什么的没有画了,大概也能看懂了。谢谢指教! psb (1).jpg

网友(点评):
想法不错,谢谢指教!

网友:
大侠可以观察一下汽车的中央扶手。

特别是大众系列。

网友:
空调客车的扶手就是这样的,不过很容易坏。可以找个旧的拆开参考下

网友(2016-04-13):
引用 楼主:
这个扶手的结构一直以来谢谢大家的帮助,现在我把我初步的构思发上来,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教,谢谢!
我这个 ...

可以把具体的结构发出来学习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