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完饭无聊,简单用软件模拟了一下

楼主(2014-04-29):
相关主题: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p;extra=&page=1

吃完饭无聊,简单用软件模拟了一下,一阶弹性,支撑的节点没有仔细设置,连接也是理想的刚接或铰接,结果只能看个大概,所以材料均为国标Q235,g=9.8N/kg,E=200000N/mm^2,希望对Tec.zHao大侠有用。软件为multiframe

横向力取了1kN。
节点位移:

若去掉一个支点(一根柱悬空)

楼主:
加一道圆管

网友(点评):
帖子没看清。这都已经说了,这个方向上没法加横梁。考虑下面有车子通过。

网友(点评):
那车子怎么通过的中间平台。。。。

楼主:
檩条没有绘制

网友:
谢谢楼主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A:
非常感谢,,,感觉自己还是个门外汉。
只是大侠横向力设置是否太高了,1KN可相当于100KG了,人走动怎么也没这么大力吧?而计算结果也正如我疑惑的那样,这么大的力也才8mm不到,实际怎么会有15mm左右的位移呢?
最近几天没有上论坛来看,突击恶补结构力学,现在只是看了前7章,与材料力学有共通之处,也还只是一知半解,找不到突破口,可能答案在结构力学下册的结构动力学里吧,难道真的是共振吗,粗略地翻了一下。。。各种矩阵各种微积分,实在是有心无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感觉自己还是个门外汉。
只是大侠横向力设置是否太高了,1KN可相当于100KG了,人走动怎么也 ...

你把中间改成这样就行了。

网友(点评):
大侠可否讲解一下

网友(点评):
不敢当。三角架是最简单的不可变形结构,而四边形框架是可变性结构。靠接头的刚性来抵抗变形,比三角架靠杆的拉力来维持形状,效果差多了。

网友(点评):
这里这两个力,主要是由横着的工字钢16-14和15-13,传力给12-11和10-9,我认为和差别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感觉自己还是个门外汉。
只是大侠横向力设置是否太高了,1KN可相当于100KG了,人走动怎么也 ...

力的确大了,另外人走路可以看成周期性的作用,但频率很低,共振不太懂。^_^大侠好认真,加油

网友:
要利用三角形的稳定性,稍作调整。

网友(2017-08-17):
好东西,下载下来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