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产品普车加工工序如何安排?

楼主(2014-04-29):
这工件只能普车加工 ,大概有一百多件。 我自己想法是夹着毛胚钻床打孔  ,然后过铰刀  。这样安排 钻孔会有问题,该如何改进? 或者哪位师傅提一个新的加工工序。谢谢。

网友:
普车能做?效率很低很低把

楼主:
这就不考虑了 反正工资照样给就行  现在就烦恼钻孔后孔不直

网友:
钻床打孔?外圆跳动怎么保证?

楼主:
过铰刀  然后上芯棒   车外圆   不管是车床还是钻床 这样的孔钻了 前面用中心钻会好点   但后面保证不了  想请教哪位师傅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点评):
楼主的加工办法应该可行啊? 还有然后的疑问?

网友(点评):
材料是毛胚 钻孔在拿到另一台钻床铰孔会不同心 钻头快穿的时候容易偏心

网友:
孔不深,自己磨个小直径车刀车内孔,应该可以。

网友:
!!

不是有那种小镗刀吗?8MM的我用了的!不过我是自己磨的,进刀很少很少

楼主:
两丝的公差  车内孔就不考虑了  连外径也是考虑外圆磨了

网友:
想全部用普车基本不用想了。
什么材料的说下最好。好对症下药。

楼主:
数量少普车没问题的 现在只是因为数量上百了   材料就最普通的 A3或者4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