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个减速机有何区别

楼主(2014-04-29):
如题,不知道各个减速机有何区别

行星减速机:台湾APEX、日本新宝、德国纽卡特

RV精密摆线减速机:日本nabtesco帝人

谐波减速机:日本Harmonic

还有日本住友

网友:
品种不同。厂家不同。质量,不一样。用途,有的一样,有的不一样。

网友A:
这个问题比较大,一般选用减速机要看很多地方的,用途,速比,高速轴转速,电机功率,还有就是减速机位置,就是摆放形式很多方面都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比较大,一般选用减速机要看很多地方的,用途,速比,高速轴转速,电机功率,还有就是减速机位置, ...

做机床旋转轴的,摆头,四轴精雕机,刻刻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