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导叶怎加工?

楼主(2014-04-30):
请教各位大侠,现有导叶如图所示,外径60mm,请问如果不用五轴加工中心能否做出来?三轴加工中心加装回转台能否加工?一个的加工费大约多少?如果批量生产有什么好办法吗?多谢啦!

网友:
五轴加工肯定没问题啦,加工费那要看你是否批量

网友:
什么 料的?4轴能干,有哪些技术要求?你们以后求助的人,把问题都说详细些,真闹心!

网友:
就一个大概图没法看的,主要是什么材质的,表面光洁度右要求没有!!光洁度要求不高的话,在材质允许的情况下用铸造的肯定省很多事!!

网友:
技术要求,精度都没有说清楚

网友:
有联动可以做,没有联动难啊

网友:
离实用还有3000里的图纸,给个离实用还有3000里的方案吧,失蜡浇铸

网友:
貌似是高压叶轮,精铸加精车吧

网友:
楼上正解,精铸以后加工省料,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三轴的加回转工作台不行,因为不联动,最起码四轴联动机床

网友:
4轴联动机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