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上了个项目:30T/D 的海水淡化,请教

楼主(2014-04-30):
最近公司和天津海水淡化研究所共同上一30T/D 的海水淡化项目,支架总成加箱体壳体结构,下端是各种泵阀管路,外围几个大小容器和电气控制柜 。哪位大神对海水淡化设备有了解?能介绍一下或者给点专业资料吗?
PS:公司海水淡化图纸属于机密,就不上传了 (虽然我知道这破图纸、破设计没什么技术含量)

补充内容 (2014-4-30 11:42):
不知有没有实体的照片 可以分享的 谢谢

网友A:
反渗透法
通常又称超过滤法,是1953年才开始采用的一种膜分离淡化法。该法是利用只允许溶剂透过、不允许溶质透过的半透膜,将海水与淡水分隔开的。在通常情况下,淡水通过半透膜扩散到海水一侧,从而使海水一侧的液面逐渐升高,直至一定的高度才停止,这个过程为渗透。此时,海水一侧高出的水柱静压称为渗透压。如果对海水一侧施加一大于海水渗透压的外压,那么海水中的纯水将反渗透到淡水中。反渗透法的最大优点是节能。它的能耗仅为电渗析法的1/2,蒸馏法的1/40。因此,从1974年起,美日等发达国家先后把发展重心转向反渗透法。
应该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设备的关键应该就是那张膜了。
话说,就我打字的这一段时间,又有多少张膜被破了,哎

网友(点评):
大侠不要叹气,只能别人破,你也可以破,哈哈,太邪恶,以后不聊这话题了。要不然鹰大封号就麻烦了

网友(点评):
原以为是反渗透膜不耐用...看了点评,瞬间无法直视了

网友:
海水腐蚀是很厉害的,去船舶工业那淘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渗透法
通常又称超过滤法,是1953年才开始采用的一种膜分离淡化法。该法是利用只允许溶剂透过、不允许溶 ...

谢谢 最后一句话点亮了

网友(2016-05-14):
太简单了,能不能再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