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胶模的顶针如何生产出来的?

楼主(2014-04-30):
前几天去买几个顶针用来做定位销,才几毛钱一根,不知道批量生产那东西的工艺流程是怎样的。是先粗车再热处理再磨,还是毛料直接磨的,还是冷墩后热处理再磨?有晓得的大虾来揭揭迷底

网友:
貌似简单问题,其实知道人很少,关键是这么便宜,达到这么效果

这问题以前我也想过,搞清楚没忘了,

好奇中,好像是在通用思路以外的技术

网友A:
那玩意应该就和滚针轴承的滚子、圆柱销一样的生产工艺。。。

 楼主看能不能找到滚针轴承滚子的生产视频,应该就八九不离十了。。

我们公司买4个大的圆柱销,就是跟滚针轴承厂订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玩意应该就和滚针轴承的滚子、圆柱销一样的生产工艺。。。

 楼主看能不能找到滚针轴承滚子的生产视频, ...

不会吧,它背后有个圆柱头,严重增加了加工难度

网友:
会不会这样,顶针无心磨出,突头是镶进去的,焊接,磨平焊接,

但一定会看出痕迹来,事实上顶针好像没镶拼的痕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它背后有个圆柱头,严重增加了加工难度

你能发个图片看看吗

网友C:
走心机下料,热处理,切入磨

网友(点评):
我心里也这么想,但走芯机下料成本就高了,几毛钱的最终单价应该拿不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走心机下料,热处理,切入磨

低端走心机还是比较便宜的,加上自动送料一个人可以看好多台呢

网友:
我在论坛里也问过这个问题,也问出个头绪,不知道到底是什么设备怎么做的

网友(2016-09-26):
一切以量取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