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擦力计算,求指点。

楼主(2014-04-30):
  摩擦力=摩擦系数*正压力  查系数表只有材料条件,没有接触面粗糙度。
  同样的材料,表面越粗糙,摩擦力应该越大;当同样的材料,表面粗糙度不一样的情况下,摩擦系数应该咋取啊?

网友:
这个问题有得研究啊。呵呵

网友:
摩擦力=摩擦系数X法向力
其中摩擦系数包含:
1.摩擦类型:静、滑动和滚动摩擦
2.润滑条件:干、混合或黏滞摩擦
3.表面粗糙度
4.材料配对

网友(点评):
摩擦系数分材料,润滑情况;但是没区分表面粗糙度啊。

网友:
在混合、黏滞摩擦中,实质就是两个材料之间通过液体过渡,粗糙度和材料配对的影响变的很小。

网友(点评):
你的意思是有润滑情况下粗糙度对系数影响很小,但没润滑的情况下咋区分呢?哪可以找到这类资料,知道吗?

网友(点评):
那可能你得去看关于摩擦力的论文之类的吧

网友A:
摩擦力本来就不是个稳定的力,摩擦系数也是不稳定的,但是,我们可以取它的最大值。

想依靠精确的控制摩擦力来办事,恐怕会事与愿违。

网友(2014-07-05):
谢谢,懂了很多

网友:
这个没有公式。你只能采用材料常用的摩擦系数去计算。如果对计算结果精度要求过高,只有一个办法,那你就去做摩擦试验测量摩擦系数吧。当然做实验来获得准确的摩擦系数一般都是不太现实的。    不过一般情况下,你直接用材料对应的摩擦系数计算摩擦力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摩擦力本来就不是个稳定的力,摩擦系数也是不稳定的,但是,我们可以取它的最大值。

想依靠精确的控制摩 ...

说得好,点个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摩擦力本来就不是个稳定的力,摩擦系数也是不稳定的,但是,我们可以取它的最大值。

想依靠精确的控制摩 ...

好办法,

网友:
你学配合的时候,老师会给你说到粗糙度如果过大,就会出现摩擦久了之后,被磨平,也就是实际过盈减少,或者实际间隙增大。
你再学过盈配合的计算的时候,会有个粗糙度的计算。
现在知道了?
就是只需要知道2种材料就行了,外加有无润滑,其他可以不知道。首先有滑动,粗糙度肯定选得很好撒。即使不好,摩擦一段时间之后也会变得光滑。所以,为什么要考虑粗糙度?

网友:
我觉得你可以实验一下 通过摩擦力和正压力来反向计算出摩擦系数来进行比较~~~得出规律!!望采纳`

网友:
因素应该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