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有大的钣金件需要烤粉,价格一般多少合适

楼主(2014-04-30):
我现在有大的钣金件需要烤粉,请问价格一般多少合适,钣金件的大小在2.3米*3米,钣金件都很大,量很多,求指教大概多少钱一个平方合适,谢谢,坐等回复

网友:
我这边小面积的18元/平方,大的可能要20-25元/平方

楼主:
恩谢谢,件数多的话能不能便宜点?

网友:
           不知道你这个是一个平板还是框架,如果是空的框架就不会给你按照平方算的。我们这边的喷涂厂很黑的,三种算法,哪种算法核算按照哪种算。

          1.按照重量算:20元/kg
          2.按照平方算:25元/平方
          3.按照立方算:好像是300多每立方,有点忘了

当然量大肯定优惠的

楼主:
谢谢,我这边都是平板,框架的不多。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