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件的表面处理问题,请教

楼主(2014-04-30):
塑料板的底色为白色,是哪种塑料的可能性大呢?
还有表面处理后是蓝色的。这是哪种表面处理方式?

补充内容 (2014-4-30 11:35):
应该不是加入色料,板子只有一面是蓝色的
其它各面都是白色,
我判断底色为白色
是因为上面有刻字,凹进去的也都是白色

网友:
塑料底色是白色的种类很多,无法确定,到可以确定不是回用废料,

要表面(整体)蓝色,多在注塑时加入色料,

哪种表面处理得到塑料蓝色,不知道

网友:
加入色料,可变蓝色

楼主:
补充内容

网友:
我只见过喷漆,老零件非现在要用的颜色,回用就这样处理了,

放到模具,塑料板块问问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