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径镗孔的时候,总是不定期的出现单边划刀痕

楼主(2014-04-30):
在内圆周的方向上,精加工的时候不定期的出现划刀痕,切深0.3,进给0.05,转速1000,孔径φ70.6,加工铝合金。
刚开始加工,会出现,稳定加工后期,也会出现,划痕深度0.008-0.10mm,宽度0.23-0.28。初期对应这种问题,实在不知道怎么解决,请由经验者指导一二。

网友A:
确认冷却。

网友B:
嘿嘿 , 信息再全面点。应该不是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冷却。

刀具带内冷,加工时内冷外冷同时进行。
切削液压力20MPa。理论上是大量充分的,
用微调单元的精镗头加工的。

网友C:
最好能贴个图,,,会不会是排屑出的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嘿嘿 , 信息再全面点。应该不是大问题。

已经影响到品质问题了,现场已经打算停止加工了。我从事刀具行业,只能从这方面着手,其他的方面完全没有经验,所以想先听听领导们的意见和经验,才可以知道应该从哪一方面着手分析问题。

网友(点评):
参见版主的建议,把相关情况了解清楚。这样大家分析就能有的放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能贴个图,,,会不会是排屑出的问题呢

圆周标记的地方

圆周标记的地方

网友D:
应该是粘刀,,,,,,,,加大前角。

楼主:
引用 楼主:
已经影响到品质问题了,现场已经打算停止加工了。我从事刀具行业,只能从这方面着手,其他的方面完全没有 ...

这就是关键,其他的相关信息除了刀具的加工参数,冷却,
应该确认的哪方面的信息,这才是我最不知道的东西。

网友E:
划痕是什么形状,是规则的螺旋还是不规则的?如果是规则的螺旋有可能是你的刀片材质或槽型不对加工过程中产生了积削瘤(当然你有高压内冷可以减少积削瘤的形成,现场具体情况不了解所以这只是猜测)。不规则的有可能是切削造成的,但是你有2公斤的内冷切削应该很容易打出来的,搞不明白要是能到现场看看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图比较像切屑划伤的,可以将进给量调高到0.1试哈,或改变下刀具角度

网友:
检查一下刀具。镗孔镗到底孔时都会用M19锁定控制角度。然后反向推出来的,是不是刮到了

网友(点评):
应该不会这么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比较像切屑划伤的,可以将进给量调高到0.1试哈,或改变下刀具角度

要求表面粗糙度Rz=7,所以进给最高到0.08,刀具角度是会影响什么吗?造成的后果是划刀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粘刀,,,,,,,,加大前角。

划刀痕的位置在圆周的方向是固定的,但是在深度的方向上不是固定的。
现在用的是硬质合金加工,我觉得换用金刚石加工,会不会有所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划痕是什么形状,是规则的螺旋还是不规则的?如果是规则的螺旋有可能是你的刀片材质或槽型不对加工过程中产 ...

再添加信息,该孔的精加工和孔口倒角是一起加工的,在倒角的时候由于加工阻力太大,倒角面上有震纹,所以到加工倒角的时候,切削参数时突然降低的。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E3OTU5fGQxNDNjYWFhfDE3NjA5OTI3NzR8MHw%3D具体参数 20140430131939271.pdf (132.06 KB, 下载次数: 4) 见附件

,是不是在降低参数的时候,刀具振动,导致的伤痕?

网友(点评):
不理解为啥粗加工时转速1650r,精加工反而降到1000r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求表面粗糙度Rz=7,所以进给最高到0.08,刀具角度是会影响什么吗?造成的后果是划刀痕吗?

粗糙度为7应该很容易达到吧,我建议可以提高进给量试试,0.1至0.2之间都可以试
刀具角度能影响排屑的方向,学校老师说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添加信息,该孔的精加工和孔口倒角是一起加工的,在倒角的时候由于加工阻力太大,倒角面上有震纹,所以 ...

唉,倒角怎么可以和精加工刀放一起,要放也只能和粗加工刀放一起。另外,线速度偏低,你的刀片型号有吗?感觉刀片不是专门做铝的吧。切深0.3是单边吗?进给可以适当放大些,0.05的确是偏低的。Rz7不是很高。刀片槽型选对的话0.08~0.12的进给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倒角怎么可以和精加工刀放一起,要放也只能和粗加工刀放一起。另外,线速度偏低,你的刀片型号有吗? ...

现场使用的刀具就是这样设计的,虽然不能理解,但是这一点我会继续调查。
镗内径的刀片型号是 TPGT110304-L-SD,材质G10E(硬质合金)
镗倒角的刀片型号是 SNGG090300-C,材质H1(硬质合金)

网友(点评):
确认下划痕的位置是否固定的?可能是倒角刀片切上工件时产生轻微振动导致精镗刀在固定位置的振动产生的。

网友F:
每次都在同一个方向?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场使用的刀具就是这样设计的,虽然不能理解,但是这一点我会继续调查。
镗内径的刀片型号是 TPGT11030 ...

刀痕在圆周的左下方,但是在深度方向是不固定的,有在前面的,也有在稍微偏后一些的地方,现在是9台机床,9把刀具,都会不定期的出现这种问题,实在是想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每次都在同一个方向?

是的,刀痕的长度也就是1/4的圆弧长。九台机床都有这种现象发生。

网友:
铝加工粗糙度好解决的,1.看工装夹具刀具是否牢固。2.可以从现有的条件上修改参数。铝加工线速度可以在提高,现在就两百多的线速度太低了。3 从刀具做文章。可以选有正前角修光刃的刀片,还有就是按你说的采购金刚石刀片那肯定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B:
有同样的规律,就是有同样的问题源。
 9台设备是不是同一个程序?程序中的偏置退刀没问题吧?
 沟槽的方向是平行端面的还是有斜角(螺旋)的?
刀具和零件的简图可以提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同样的规律,就是有同样的问题源。
 9台设备是不是同一个程序?程序中的偏置退刀没问题吧?
 沟槽的方向 ...

划刀痕是平行端面的,没有螺旋形状。刀具的图纸自由附件中的一张

网友:
引用 楼主:
划刀痕是平行端面的,没有螺旋形状。刀具的图纸自由附件中的一张

圈状,固定位置。真有可能是倒角刀片引起的。你试试不倒角看看。

网友G:
   这图一看像是端面,再看又像是内孔。我的眼呀,看来不能熬夜了。猜测:有可能存在跳刀现像。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图一看像是端面,再看又像是内孔。我的眼呀,看来不能熬夜了。猜测:有可能存在跳刀现像。

请问跳刀现像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刀痕在圆周的左下方,但是在深度方向是不固定的,有在前面的,也有在稍微偏后一些的地方,现在是9台机床, ...

加工环境,周边有没有大型的冲压设备等导致机床震动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跳刀现像是什么意思

    跳刀的意思是:刀片和加工面不在同一个点面上行走,它在切削过程中时不时发生上下或左右前后的跳动。至于你的原因信息不全或不在现场,很难正确判断。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总之就从这几个方面着手分析,分别尝试解决一下,如果问题解决了,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再次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划刀痕是平行端面的,没有螺旋形状。刀具的图纸自由附件中的一张

图还是没看懂,不好意思。
 直接画示意图,你公司画示意图很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还是没看懂,不好意思。
 直接画示意图,你公司画示意图很棒。

请问您是?
知道我所在的公司?
代理店还是最终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