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的三维倒角,请教

楼主(2014-04-30):
这个圆柱上的倒角只有一个距离和一个角度,三维怎么倒角啊?
CHA时,基面倒角距离和其他曲面倒角距离把我弄懵了,

网友A:
计算一下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一下就可以

三维实体不能直接用角度?
只能用两个倒角距离吗?

网友B:
可以用角度

网友A:
两个相减,换成三角求就可以

网友:
直线距离*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角度

用角度计算还是直接用A(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相减,换成三角求就可以

计算能计算出来,因为二维是可以直接用A(角度的),三维的不好使吗?

楼主:
哎,除了计算没有别的方法吗?5 Q3 E9 T$ J7 ]* 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