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电机需要跟着旋转,解决电线缠绕的问题

楼主(2014-04-30):
请问师傅们,电机需要旋转的场合,防止电线扭转在一起,我用这样的接线方式,有没有什么大问题,电机是否可以工作?需要怎么改进?

网友:
类似电机换相器结构

网友:
百度一下,电滑环

网友(点评):
正解,尽量用成熟的标准化的东西

网友:
这个用过孔式导电滑环就可以解决旋转供电的问题,我们公司专门生产导电滑环,加我QQ:99019125咨询选型, 上海均熠电气有限公司 www.foxtac.com

网友:
你把摆臂和固定齿轮换一下。

网友:
电机转子的原理就行了

网友:
电滑环可以

网友:
发电机的转子就是你这样的!!

网友:
这种还是建议用成熟的产品,安全可靠啊

网友(2019-07-27):
新东西,第一次见

网友:
楼上都是正解,电滑环
电滑环不仅能导电,还能导气,可以定制

网友:
来个集电环啥都搞定了,还自己弄,好麻烦

网友:
自己做确实挺麻烦的,回转寿命上不去,可能楼主是需要空心轴吧才自己搞

网友:
为什么不用电滑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