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内孔油口处怎么倒角的?

楼主(2014-04-30):
为了防止O形圈安装时被切 ,内孔油口处是如何倒角的?
谢谢!

网友:
倒角一般多大?谢谢!

网友:
振豪手册

网友(2014-07-10):
多少度的,我这里有一款带孔倒角钻,不知道能用,我这倒角钻是德国进口,各种规格都有。有需要请您来电咨询,联系电话;15818389531盛先生。

网友A:
你这个倒角已经解决了不了,直接将密封沟槽左移,或者油口右移,你这个是设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倒角已经解决了不了,直接将密封沟槽左移,或者油口右移,你这个是设计问题

做机械的不能粗心大意,很明显图示不是说O圈会划入油口失效,只是说必须倒角方便O圈装入避免切坏,可采用20度倒角深度看手册。

网友(点评):
图上说的是"通过横向内孔”

网友:
领教,第一次见到O型圈放在油口的!

网友:
三楼是业内人士,就是这个工具,还有就是自己做一个装配式的。

网友(2014-09-21):
个人觉得还是开个槽来得比较爽,很少见到不开槽直接倒角的

网友:
3楼的是刀具还是手工工具?有卖么?

网友:
受教了  3楼那个工具 手工 倒角么  能倒的动么?

网友:
又学到了一些

网友:
这样能密封吗??
很少见这样的结构

网友:
难得一见那!~~~~

网友:
引入倒角是需要的,我们公司是20°角 然后用r过度的这样会更好些

网友:
我们是用钢球沿着油口的边沿砸,使整个油口边缘凹下,光滑。力士乐油缸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2015-05-05):
用钢球沿着油口的边沿砸

网友B:
我们这里小的孔用钢球压的,大的孔先用磨头倒角,再用细油石磨。

网友(2019-03-24):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里小的孔用钢球压的,大的孔先用磨头倒角,再用细油石磨。

具体用的工具展示一下啦,还有没有先进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