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合适的单向阀?手头有个项目

楼主(2014-04-30):
我现在手头上有个项目是这样的,用制氮机产生的氮气置换一个容积为250L腔体里面的空气,制氮机的流量是1000L/H。我需要给这个密闭腔体装1~2个单向阀(用于排空气)和一个安全阀(当制氮机流量突然增大时可以通过安全阀将气体排出以便保证腔体的安全),要求单向阀是电控的,可以通过PLC来控制其通断。如果可以进一步的话能控制排出来的空气流量。
因为我是做机械设计的对电气这部分不是很懂,以前也没有用过类似的单向阀,所以想在论坛里求助一下高手,希望能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A:
高压氮气?理想状态需要的应该是一个比例阀,如果压力不高的话(100PSI以内)推荐Clippard。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氮气?理想状态需要的应该是一个比例阀,如果压力不高的话(100PSI以内)推荐Clippard。

制氮机出口的最大压力是0.7MPa,可以通过调压阀来调节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制氮机出口的最大压力是0.7MPa,可以通过调压阀来调节的。

Clippard比例阀基本资料供参考:

网友(点评):
好给力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ippard比例阀基本资料供参考:

能否解释一下什么是比例阀?有什么优点?

网友(点评):
使用电压(0~5VDC、0~10VDC、0~20VDC)或电流(4~20mA)信号,线性比例控制流体输出流量或压力的阀门。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否解释一下什么是比例阀?有什么优点?

恩,明白了,以前有碰到过一个项目有用到SMC的电气比例阀ITV2030-212BL4,原理是否相同?

网友B:
给腔体加一个压力传感器,排气用一个2通电磁阀,传感器信号给PLC处理,当压力高于设定值,PLC控制电磁阀动作释放压力至标准值。简单一点就转移一个安全释放阀就可以了。纯粹是机械动作简单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腔体加一个压力传感器,排气用一个2通电磁阀,传感器信号给PLC处理,当压力高于设定值,PLC控制电磁阀动作 ...

谢谢前辈!

网友:
都是大神啊,膜拜啊 !

网友:
这个不难,
  假如N2 出口的家里在0.7左右, 可以在N2出口 增加一个顺序阀+单向阀,在气罐上设定一个安全阀就可以了,就行了,就不用电控阀了。

问题是N2 与空气的密度差不多,如果把空气排尽,在气罐中加了一个皮囊吗?

   还是先把N2 制成液氮,用液氮排尽空气吗?

网友:
机械的弄电气 厉害  厉害  我也像学学习一下电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