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力疑惑

楼主(2014-04-30):
G、a不变,不管b如何变化,O点的弯矩都是G*a吗?怎么直觉b越大,O越脆弱呢?

网友:
楼主,这个应该是你感觉的问题。扭力是一样的。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问下,弯矩和扭矩是一个概念吗?

网友(点评):
单位一样,但实质不一样

网友:
图中,高度b越大,杆子越脆弱的感觉是很正常的。

那是因为,重力G平移到杆上后,力G和弯矩G*a虽然都恒定不变,然而随着数值b的增大,
杆本身愈发失稳。

和这个帖子的疑问很相似:
讨论-板翅式芯体钎焊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3850

网友(点评):
多谢大师指教

网友:
弯矩虽然一样,但顶端位移却越来越大。还有楼上说的压杆失稳性存在。

网友:
楼主,扭矩是一致的,但是随着高度的增加,按柱体考虑就要失稳了,这个在材料力学有明确的计算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