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报价

楼主(2014-04-30):
这个板子 要是给你 做  你报多少钱?
包工包料!
  稍后 上计算。
简单的报价! 哈

网友:
首先要看量,量大于50与才几只相差很大的,我的粗算是,材料+加工费+加上管理费20%,材料算他260+加工费+表面处理(200-300)+管理费100=650左右,如果再算上运费+发票的话,还要更多些,最重要的是量,量小才几只就是1000也没人愿意搞,如果量大到上50到几百,价格应该在6,7百左右吧,具体还是看当地的加工与人工工资。

网友(点评):
兄弟做加工的吗

网友:
楼上说的差不多。一个工件报价。实际是没有固定价格的。每个加工商的规模大小、加工技术、设备、资源不一样、价格都是不同的。

网友(点评):
我是画图的,不过我与别人合伙在外面做加工。懂的一点点皮毛。

网友(点评):
哪里做什么加工。我之前也是做加工的车床。现在转了。

网友:
材料啊LZ..

网友(点评):
兄弟是做什么的。

网友:
这个需要怎么学习?

网友(点评):
报价就多了。知道怎么加工,用多大的设备,材料费、、、、、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