径向跳动0.001 怎么保证

楼主(2014-04-30):
我们公司来了一产品,确切的说现在还是样品,产品外圆11.22,长度170到200不等,两头中心孔,现在的加工工艺是,自己改装的平头打中心孔机床打孔,然后用死顶尖,研磨中心孔,做工装在磨床上一次磨出,样品交了35件,老外反馈回来说4件不合格,跳动大的有0.005,
                                                    是0.005不是0.05大家看清楚哦,他的要求是不能超过0.001,大侠们出出注意吧,

网友A:
磨床的主轴精度一般在0.5-1个miu,高精度外圆磨床主轴跳动可以达到0.2miu,要保证磨完件1个miu,不仅仅锥形孔磨好,磨床主轴跳动也要调好,我们做的轴封径向跳动最好0.4个miu,不过废品率比较高,一般磨工的高级工要求外圆径向跳动1个miu,圆柱度2个miu。总之这个不容易。

网友(点评):
跳动大在中间吗,圆柱度测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磨床的主轴精度一般在0.5-1个miu,高精度外圆磨床主轴跳动可以达到0.2miu,要保证磨完件1个miu,不仅仅锥形 ...

跳动在不同的地方,一根在中间,3根在边上,产品同轴度也还好,说实话,我们用千分表检测,看着都不动的,不知道老外是怎么检测的

网友(点评):
千分表检不准的。属于细长轴,跳动很难磨的。

网友(点评):
千分表不行,这个有专门数显万分表,一般测量精度可到达0.2miu。一般机床主轴、轴封、高精度轴承内外圈常常涉及0.2-1个miu的检测。万分表一般都是德国、瑞士、英国进口较好。

网友(点评):
最新的万分表精度据厂家说达到0.1miu,没用过,作轴封0.2就够用了。

网友(点评):
平时用马尔的表,但接触式测量总归有限制,准备弄个电涡流的。

网友(点评):
涡流不错呵。非接触在线监控用过,很好。

网友(点评):
这个用扭簧比对仪检测跳动比较好,千分表测头比较硬,检测数值会被表架的微量退让抵消掉。

楼主:
引用 楼主:
跳动在不同的地方,一根在中间,3根在边上,产品同轴度也还好,说实话,我们用千分表检测,看着都不动的,不知道 ...

这 产品那没法做了,来个几百个还可以,老外说做好了订单就是50万个一月,前提就是跳动一定要保证,搞不懂这产品是用在什么地方的,0.01的我们批量生产次品很少的,这多一个零实在不好做,

网友B:
0.005以下么?这个有办法。现在我这边批量0.005内可以保证。无心磨出来的棒子,是高精度研磨品。日本进口材料。走心车加工完,不打中心孔,数控仪表车用日本高松T850-37C系列AAA级弹簧夹,中心钻与主轴同心度0.002以下,夹外圆打中心孔,500个轴交换中心钻。批量下来0.002~0.004。

楼主:
引用 网友B:
0.005以下么?这个有办法。现在我这边批量0.005内可以保证。无心磨出来的棒子,是高精度研磨品。日本进口材 ...

0.001以内,我们做到0.002都不合格

楼主:
材料是他们提供的,没有上无心磨,但是人家的料,毛胚料比无心磨磨出来的还要好,精拉拉出来的,我们上磨床,磨床的呆顶尖跳动是放在磨床上以后,在用磨床上 的砂轮把跳动磨到一MIU都没有的, 公司估计不会做了,材料做坏了还要赔钱,这活不好接,

网友C:
我家是3米的轴,磨完还有道工序,有时也不行,不知道为啥,据说老外也解决不了(挺我同事说的),只有反复磨,因为影响其因素挺多不好找,我也正在研究,多交流吧

网友:
我们接到过很多英格索兰,阿文美驰图纸刚出炉的产品,我们这点判断力还是有的,他们制造工程师看要求荒唐,又怕非工艺领导责怪无能,就一句不说态度平静的发给中国,应为我们老板把我们20多人的转发公司吹成是个托拉斯公司,美国关键人物又被买通了,装糊涂
绝大多数情况我们说能力没到,对方工程师总是心情很好,说感谢你们的劳动,反而提高了他们对我们能力的判断
一次,供应商灵机一动,非常规思路低成本做出来了,结果长期供货,
一次,供应商老手,他们判断问题不大,敢不按图纸做直接向美国发货(其实是做不出来的),结果长期供货,
还有一次,我们将零件的粉末冶金改为精密铸造,大范围放宽公差,图纸过去,美国同意,感谢,要求报价,结果老板判断它是个试验性项目,我们陪玩不起,就故意叫出几倍的高价,对方心领神会,说高于他的估价了

一句话,美国人并不像电影里那么直爽,和领导有理讲不清,中国人又吹说能加工月亮,上层有拿了钱说中国人好,所以荒唐图纸都来了中国

网友:
引用 楼主:
材料是他们提供的,没有上无心磨,但是人家的料,毛胚料比无心磨磨出来的还要好,精拉拉出来的,我们上磨床 ...

拉料比磨料好???你确定拉料的外圆直径能控制2微内,圆度2微内??给我型号厂家,我要找到看看是何方神圣做的这么牛B。还要如果这个工件属于哪个方面玩意?1微以下的同心度是要激光干涉测量出来的,靠千分表是没法测量的,而且你的中心钻显然不是机床打出来的,是磨出来的。这么高的精度没个金刚钻就别接了。

网友:
说说轻松,我就是那家公司走投无路出来的,牢说不行,几年如一日,痛苦到家了,那是家最探恶如探汤的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是3米的轴,磨完还有道工序,有时也不行,不知道为啥,据说老外也解决不了(挺我同事说的),只有反复磨 ...

我们这也一样,磨床磨好以后老外自己还有道工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这也一样,磨床磨好以后老外自己还有道工序,

还没告诉我,你用的是哪家的拉伸棒呢?我想见识见识下。还有0.001是英寸么??确定不是毫米??这么高精度除非用于军事目的,否则就是设计有问题。即使军用品,没有米国国防部的特赦也不会找你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没告诉我,你用的是哪家的拉伸棒呢?我想见识见识下。还有0.001是英寸么??确定不是毫米??这么高精度 ...

宁海西店双林集团的,你可以来问问,

网友D:
引用 楼主:
跳动在不同的地方,一根在中间,3根在边上,产品同轴度也还好,说实话,我们用千分表检测,看着都不动的,不知道 ...

如果只是测量线性跳动还是不要用电涡流的好
我司做过本特利的项目,使用电涡流对工厂的环境,材质的物理性质等等都有很大的关系。
要是这样的精度,建议还是不要用机械式的表来测量,这样的测量有时会有延时等一些列问题。
楼主还是搞个电传感的测量,数据的采集量还是可以的,精确度也是能够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没告诉我,你用的是哪家的拉伸棒呢?我想见识见识下。还有0.001是英寸么??确定不是毫米??这么高精度 ...

样品都已经交了,确定是0.001,而且我们是经过外贸的,不会把尺寸搞错,现在已经决定不做了,批量没法保证,做几个还可以,在说价格背外贸压的已经没钱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是测量线性跳动还是不要用电涡流的好
我司做过本特利的项目,使用电涡流对工厂的环境,材质的物理 ...

学习了,从来没做过这么高精度的产品,检测量具也跟不上

网友(点评):
35件才有4件不合格,我建议你们还是做吧,不要搞100%合格,检测问题我给你解决,你们可以直接检测,挑出合格的给他们,谈判,干废的不要赔料钱,因为其他家也不好做。联系方式你可以搜索我的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0.005以下么?这个有办法。现在我这边批量0.005内可以保证。无心磨出来的棒子,是高精度研磨品。日本进口材 ...

这个夹头那里可以买到啊,兄弟给个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