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课程设计设计出的转盘,求大家来批评指导

楼主(2014-04-30):
大家看看我设计的转盘,我还没毕业,求指导

网友A:
底板與滾珠保持架沒有傳動效果??

网友B:
涡轮传动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涡轮传动更好

涡轮传动可能造价很高吧

补充内容 (2014-5-1 12:22):
这个确实是个问题,大哥有方法可以解决吗?

网友(点评):
你的制动效果很不好

网友C:
本科有这水平,很不错

网友D:
大侠,你的径向支撑在哪儿?

网友(点评):
大侠的意思是回转支撑?

网友(点评):
图中表达的很清楚,推力轴承下的底板刚性连接工作台。但是整个结构中没有一个径向上的定位。你不能靠推力轴承去承受径向力吧。特别是这种无芯轴设计,难道要靠滚子的线摩擦承担径向力?

网友E:
1、齿轮与转盘之间要有个连接的零件,防止螺栓收紧时转盘把滚柱压得很紧,这个零件要是轴类,在齿轮中心和转盘中心开孔,用这个轴连接,保证对心同轴;
2、齿轮那里用蜗轮蜗杆,电机驱动蜗杆,有反锁作用,防止松动;
3、转盘质量要尽可能地轻,转盘的转动惯量要小于动力的转动惯量,给一个合理的系数。

网友F:
这个设计真是难搞,用6系列轴承两个,轴粗点就好了,用端面轴承去弄,要承受多大的力啊?受轴向力大的话,也不能用转盘承受。转盘转盘,只需要它圆周定位就OK了,轴向力,用转盘上的浮动件顶到大平台上承受就好了,用端面轴承是下下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板與滾珠保持架沒有傳動效果??

这个是没有要求的,因为主要功能是承受轴向力的,主要用来承受钻孔的力。转盘上料后到达指定位置使用钻床上的夹具来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科有这水平,很不错

谢谢你的夸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侠,你的径向支撑在哪儿?

嗯是这样的,我设计这个主要是承受零件钻孔时的轴向力,对于径向方向的力我用夹具承受,所以对径向力没有过高的要求。

网友(点评):
你要注意,步进和下齿轮盘是有径向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1、齿轮与转盘之间要有个连接的零件,防止螺栓收紧时转盘把滚柱压得很紧,这个零件要是轴类,在齿轮中心和转 ...

真的要谢谢你的指导啊,我还真没有发现这么多不合理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设计真是难搞,用6系列轴承两个,轴粗点就好了,用端面轴承去弄,要承受多大的力啊?受轴向力大的话,也 ...

大侠,谢谢你的指导啊,我会采用的,转盘上的浮动件顶到大平台上承受具体是怎么样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是这样的,我设计这个主要是承受零件钻孔时的轴向力,对于径向方向的力我用夹具承受,所以对径向力没有 ...

嗯,我会注意的

网友:
1.转盘定心靠滚子轴承吗?旋转轴上没轴承,那你是用滑动轴承吗?2.既然是钻孔,转到位之后应该有个锁紧装置,钻孔时才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没有要求的,因为主要功能是承受轴向力的,主要用来承受钻孔的力。转盘上料后到达指定位置使用钻床 ...

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