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电转子铁芯 是不是用 高硅钢 最好?

楼主(2014-04-30):
机电转子用的铁芯 是不是用 高硅钢 最好?    为了压低成本  用普通的钢可以嘛?  会不会影响使用质量啊?; L% Z' p% A. L$ z

网友:
沙发,等大虾出言

网友:
这要看什么类型的转子,如果是异步电机转子与同步旋转磁场有转差,所以转子铁损还是有的,所以还要使用硅钢片。如果是同步电机,转子与同步旋转磁场无转差,所以转子基本无铁损,转子磁极可以使用酸洗钢板即可。硅钢片含硅量高,增加了涡流阻抗,降低了铁心涡流损耗,所以铁心冲片要尽量薄。如果是直流电机电枢转子铁心也必须用硅钢片,否则电枢反应产生的涡流损耗也会很大。

网友(点评):
降本增效很多时候是在透支产品性能,产品工况、寿命、安全等级、结构一旦确定往往成本就锁定了。

网友(点评):
大侠 在实际工程中哪种电机转子用普通钢较多呢? 谢谢!

网友(点评):
凸极同步电机励磁磁极冲片一般均为普通酸洗钢板。

网友(点评):
大大你太厉害了 我能和你私信聊嘛? 想向您请教请教些基础的知识

网友(点评):
看出来了,伟光是位大侠。还是助人为热的大侠,不错滴!

网友:
那异步电机为例最早设计的铁心是一整块普通钢,铁损很大主要涡流损耗,涡流损耗和钢片厚度的平方成正比,和频率1.3次幂成正比,所以铁心就在后来改为多层冲片叠压,一般片间要保持每平方厘米15公斤的压力保持紧密降低铁损,再后来发现普通钢板涡流阻抗太小就发展为硅钢片材料,进一步降低铁损。最近又有种新的材料,即铁基颗粒外侧包裹绝缘粉经压制烧结成型,导磁虽然比硅钢片小些,但铁损降低非常多,由于这个材料比较脆强度不行,只能线切割所以仅有小鼻子有个公司弄了个小电机,能否应用推广,还有待观察。

网友(点评):
所以小鼻子的电机自动化流水线很牛X国内抄不像,一条线上千万,但是从头到尾一个电机出来俩人即可,现在国内的电机厂好多还是靠人工,20多号人质量和效率是没法比的

网友(点评):
永远不要小瞧日本。

网友:
为了成本。楼主,你想的太好了……

网友:
目前只知道硅钢能减少涡流损耗,过来等看大虾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