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强电的电路图,还是弱电的电路图,想学这方面的知识。

楼主(2014-04-30):
想学电学,报个培训班什么的,但是又不敢乱报,怕报了,学了,也没用,大侠帮我看下电路图,指点一下,我去报什么培训班。

网友:
此类属于低压电器类的电力拖动控制部分,可查一下电工学或是电工手册,还是比较容易学会的。

网友(点评):
请问大侠,这方面的培训班,社会上有吗?

网友:
低压电气控制 继电器

网友(点评):
请问大侠,这方面的知识,社会上有相关培训班吗?

网友(点评):
初步,怎样识读电气控制电路图,再深入点,现代电气控制及PLC应用技术(第3版)。这两本就可以了

网友:
没有必要上什么学习班,随便在工厂找一个电工,向他学习,实践一下就行了,当然要想控制几十千瓦的大电机,还是有难度的。

网友:
电工培训就有讲O(∩_∩)O

网友:
属于弱电部分的,这个是简单电路图,物理知识会些。就可以看懂了。建议看先看物理的电路部分知识,容易上手

网友:
这个报名参加个中级电工考证陪训班,到时还能有个证在手。

网友:
弱电,这是学电的人基本了解的知识。蛮简单的,一眼就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