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机械材料实验疑惑求助,45#圆钢小段恒温830摄氏度十分钟后入水淬火

楼主(2014-05-01):
整个表面的硬度应该都是一样的,离体心越近越软。

硬度测试结果为边沿硬度高,离圆心越近硬度越小,

我的解释是,边沿由于淬火整体硬度高,而圆心内硬度低,导致圆心位置表面硬度低。

不知道我这样想对不对,请指教!

网友A:
圆心内硬度低,导致圆心位置表面硬度低。
这话何解??
这个和恒温的时间有关,还有就是与棒料的粗细有关吧。极端的例子就是高频淬火,它圆心的都没有到A3的温度,甚至还没有热,谈何淬火?另外,迅速冷却的时候,芯部冷却的速度始终没有表面的快,得到的马氏体的数量当然没有表面的多,因此没有表面硬。
45钢淬火温度一般在890度到910度为宜,你830的淬火温度,淬火出来的硬度是多少?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心内硬度低,导致圆心位置表面硬度低。
这话何解??
这个和恒温的时间有关,还有就是与棒料的粗细有关 ...

我问材料老师,他说我们用的是标准的45#钢,只要加热到830摄氏度就可以了,用的炉子是一个小型的炉子。
测试的硬度,圆向中心轴减小,边上可达HRC 60多,中心HRC30多到40多,同样是表面硬度,为何差别这么大?
我能理解 体中心硬度是比较低的,
但是整个表面的硬度应该差不多啊,(淬火后磨掉了一点点氧化层)
我并没有切开测量体心的硬度,只是测表面圆心位置的硬度,却有这么大的差别!

网友:
这个实验多半是用来写论文的吧,和实际生产还是有区别的,你要是写论文的话,建议从材料表面到心部的冷却先后及马氏体相变的程度两个方面对材料硬度的影响分析,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淬火时从表面到心部的过冷度是逐渐减小,导致马氏体相变的程度及含量逐渐减小,当然会引起硬度的不同了。

网友:
表面冷速快,马氏体比例高,所以硬度大;而心部冷速慢